大家设计PCB时,是将含3D的库文件和PCB图纸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保存吗?

楼主:
大家设计PCB时,是将库文件和PCB图纸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保存吗?

这样,方便图纸的分享,如果别人没有这个库,打开图纸时岂不是3D显示不全?

网友A:
直接打开图纸是有3D的,只要你原来的图纸里有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开图纸是有3D的,只要你原来的图纸里有就可以

你好,感谢你的帮助和答复。

我刚刚在网上下载了一个话筒的PCB,确实是在没有库的情况下,也带有3D。请问:

  • 你是一个项目单独建一个库吗?
  • 你将图纸给别人时,会不会把库也同时给别人?

eeworld真好,高手都很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感谢你的帮助和答复。

我刚刚在网上下载了一个话筒的PCB,确实是在没有库的情况下,也带有3D。请问:

  • 你是一个项目单独建一个库吗?
  • 你将图纸给别人时,会不会把库也同时给别人?

    eeworld真好,高手都很热心。

  • 我们一般不对外直接分享原理图或者pcb文件,原理图一般是分享pdf文件,pcb是个、gerber文件,公司内部分享的话,我们是连接到同一个数据库的,所以可以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不对外直接分享原理图或者pcb文件,原理图一般是分享pdf文件,pcb是个、gerber文件,公司内部分享的话,我们是连接到同一个数据库的,所以可以看到

    谢谢,在您的讲解下,我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在您的讲解下,我明白了。

    不客气,共同进步

网友C:
    这个每一个人的工作习惯不同:1. 有的人喜欢,所有的项目用一个大的库;2. 有的人喜欢一个项目一个库。至于你说的3d,这个就是为了跟结构,如外壳匹配的时候看看是否合适。说白了,3D除了炫酷一点之外,没有太实用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每一个人的工作习惯不同:1. 有的人喜欢,所有的项目用一个大的库;2. 有的人喜欢一个项目一个库。至于 ...

    支持,3D不是刚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