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全桥逆变问题

楼主:
小弟想做一个简单的200V左右的单相全桥逆变电路,PWM波的产生不想用DSP之类的单片机产生,想直接用PWM产生芯片发出,请问各位大侠什么芯片能产生PWM波用于全桥逆变电路呢,谢谢了!

网友A:
你的逆变电路是要输出方波,还是输出正弦波?前者简单,但性能不好,后者复杂,但性能较好。

网友:
HT1215 ,北京泓芯泰业的。单芯片搞定,外加简单的单片机就可以控制了。我以前用过他们的三相逆变芯片。具体适合你需求的型号去他们网站上找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逆变电路是要输出方波,还是输出正弦波?前者简单,但性能不好,后者复杂,但性能较好。

是要输出正弦波的,请问用什么芯片产生PWM比较好呢,不用DSP之类的单片机,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要输出正弦波的,请问用什么芯片产生PWM比较好呢,不用DSP之类的单片机,谢谢!

可以考虑移相控制芯片UC387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移相控制芯片UC3879。

恩恩,谢谢,本人用了uc3875,功能差不多。。。

网友:
泓芯泰业,http://harmotech.cn/,入口慢吞吞憋很久,PC保安指出:有威胁物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