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LIB中将STP模型定位完成,怎么锁定STP位置,防止在PCB中被移动?

楼主:
PCBLIB中将STP模型定位完成,怎么锁定STP位置,防止在PCB中被移动?

我已经将引脚与焊盘对齐了,如何锁定二者之间的位置?

AD中有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A:
这个不用锁定。在PCB中这就是一个原件了,不能相对移动的,就好像焊盘一样。你在lib文件里可以随便移动,但是到了PCB中单个焊盘一般就不能移动了,当然经过设置是可以的。3D模型跟这个道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锁定。在PCB中这就是一个原件了,不能相对移动的,就好像焊盘一样。你在lib文件里可以随便移动,但是到了PCB中单个焊盘一般就不能移动了,当然经过设置是可以的。3D模型跟这个道理一样

你好,感谢你的答复和帮助。

在你的指导下,我又进行了尝试:

  • 确实焊盘和元件在PCB下是一个整体,移动起来两个同时移动。这样在库里面设置好确实就没必要锁定。
  • 在PCB的【元件属性】里面有个锁定,勾选后,3D模型就无法移动了。
  • 在PCBLIB库里面,【元件】属性里面有个锁定,勾选后,3D模型在库里面,就无法移动了。

谢谢。

网友A:
第二条应该不是单独针对的3D模型,而是整个封装吧。这个是protel 99se里面就有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条应该不是单独针对的3D模型,而是整个封装吧。这个是protel 99se里面就有的功能

是的,确实是封装。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