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H2.54接插件的封装哪位有?

楼主:
XH2.54接插件(2P、3P、4P、5P、6P等等)的封装哪位有?
我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

网友:
目前公司常用就是2P 6P 8P 但是这个封装做起来很快 焊盘放一下 然后参照DS画一下外框就好了

网友:
就是嘛、这个做其他很简单的。五分钟保证能都做完

网友:
焊盘放好再加上丝印就可以了啊,不复杂。 做好 2Pin 的,再做修改,就有了3Pin 4Pin,很快的

网友:
有实物在手做出来应该很简单,注意孔径,别到时候做出来PCB插不进去

网友:
na ....怎么画 封装呢

网友:
去淘宝看看你要的是啥,具体的名称是什么;然后百度去查对应的器件尺寸;这些接插都有国标的,资料够多;自己去弄个小库,比到处找库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