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如何利用串口发送float型数据到电脑

楼主:
MSP430如何利用串口发送float型数据到电脑?

网友:
单片机通过串口给上位机发送数据,都是按字节发送的,定一个简单的协议。表示float型,上位机再解码就行了。

网友:
我直接乘个1000转成整形,再一位位转字符发送。(我要0-3.3,转成0-3300)

网友:
转整型之后就可以直接取高八位低八位分别发了。
如果要直观的从串口助手里看到数据,才考虑转成字符型

网友:
转为字符串发出

网友:
可以取出浮点数实际上存在内存中的字节,上位机再按相同的顺序转换成浮点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