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体验之旅】显示系统初探(1)

楼主:
【Altera SoC体验之旅】显示系统初探(1)
作者:chenzhufly  QQ:36886052

1、  硬件环境
       硬件平台: Embest SoC --LarkBoard
       软件平台:开发板-linux-3.10.31
                       Quartus 14.0
2、概述
     为什么需要研究一下显示系统呢,因为我想接个LCD,那么我可以接个什么样的LCD呢,这个问题就来了,需要通过什么样的配置来实现这个目标呢?这就是需要研究和学习的目标。

    注意SoC的ARM是不带LCD控制器的,如果要是用LCD,还需要FPGA的配合,使用VIP的Ipcore,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一时半会还是一知半解的

3、显示流程
     1) ARM端
     当然是用的是Frambuffer,负责把LCD的显示数据准备好,并传送给FPGA

     2)FPGA端
     使用了一个Frame Reader IP core 负责Framebuffer数据的接收;一个Clocked Video Output IP Core,这个显而易见就是把数据解析好输出给LCD了.
    还需要认真的阅读下面这个文档哦,都是新东西,一下子还不能完全的消化。

4、Linux驱动是Larkboardfb.c
     那么LCD的Frambuffer数据是通过那个总线传输给FPGA的呢,lw_h2f总线,这个可以从驱动的代码中可以看出来
#define CLOCK_CTR_BASE (0xff200000 + 0x00010040)

这又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驱动和硬件绑定太死,如果需要调整,需要修改的地方就多了哦

驱动也只定义了几种LCD尺寸:
#define VGA_IMAGE_WIDTH 1024
#define VGA_IMAGE_HEIGHT 768
#define LCD7_IMAGE_WIDTH 800
#define LCD7_IMAGE_HEIGHT 480
#define LCD4_3_IMAGE_WIDTH 480
#define LCD4_3_IMAGE_HEIGHT 272

5、小结
1) 抛砖引玉的来个开场白,我是打算接我的1024x600的HDMI屏,不过没有成功,屏幕上啥也没有显示;
2)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真心的觉得SoC的显示很复杂,且驱动部分做的不够灵活,限制的东西太多了,一下子的提高了难度和复杂度,是不是就不建议用LCD?这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哈哈,对LCD的支持确实不够友好,HPS没有集成LCD控制器

不过貌似那个cytech的板子上有做LCD控制器接LCD的哦,可以参考那个

不过个人认为,即使做,也是纯粹的定制化,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FPGA上做LCD控制器,和ARM怎么交互,这些东西都可以自己定制,想做成通用的,意义不大

网友:
所以问题就来了
本来是个简单的问题 这下复杂化了

硬件工程师简单了,随便连几根线完事,剩下的做驱动,做应用的,做FPGA的慢慢折腾吧,哈哈

网友:
官方应该有例程吧

网友:
最近在用DE0_NANO_SOC做LVDS 显示的驱动,快崩溃了。。。
和大家分享一下吧,这个kernel里面包含了驱动和dts文件,

去这里下载,然后看看里面的atlfb.c是如何驱动lc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