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学习---整体布局

楼主:
四层板学习活动中的布局基本完成了,但是因为没有做过射频和高速信号的设计,有些地方不敢确定布局是否合理。有熟悉这方面的童鞋给看看呗。
周六回复到别人帖子后面没人看。今天单独拿出来发一贴。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CB%C4%B2%E3%B0%E5这个是原帖,内容一样。

我主要对射频部分不太了解,还有天线到底咋弄。有了解的最好给个样子,我也没有拆过路由器

元器件有没有对齐的问题我知道,我会在布线的时候细调的,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这个是PDF格式的3D模型,用Adobe Reader可用正常打开。福昕不行,其他的没有试过

网友:
有点厉害的样子,,,

网友:
哇 感觉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给个参考PCB给你

网友A:
天线你就随便画吧,一般公司都有专职的天线工程师给出你具体的形状,还有一些路由器是外接天线,把天线连到了一个插头上就行了

网友:
谢谢,我一开始的布局跟这个类似。

看了你发的这个感觉我这个可用做的再紧凑一些,顺便问一下CHAIN0和CHAIN 1 这两个是干嘛用的啊?外接天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你就随便画吧,一般公司都有专职的天线工程师给出你具体的形状,还有一些路由器是外接天线,把天线连到了一个插头上就行了

谢谢,反正也不打算打样,先这么画了

网友B:
貌似网络变压器可以换掉吧,插件的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网络变压器可以换掉吧,插件的占地方。

网络变压器可用换成跟RJ45接头一体的。不过嘛,不太懂这方面的东西,不动了。

网友C:
这个是路由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路由器吗?

你没有关注论坛的活动吗?

学画四层板,给的方案就是路由器的。

活动帖子在这儿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34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关注论坛的活动吗?

学画四层板,给的方案就是路由器的。

活动帖子在这儿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349-1-1.html

不好意思,没注意这个活动,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