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CPLD内部的地址定义

楼主:
我初学CPLD,想要写CPLD的代码,功能是用CPLD作为DSP的资源扩展,现在想先试一下用DSP控制CPLD的一个管脚作为普通DO口输出高、低电平,已了解的知识是DSP是通过这个DO口的地址来读写它的,但是现在不知道CPLD程序内如何定义这个管脚的地址,即如何将这个管脚与特定给定的地址联系起来,请问哪位能就此指点一二,或者有相关的例程和资料推荐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
CPLD没有地址的概念

你可以先把硬件电路设计好,具体软件部分,可以论坛讨论

网友A:
谢版主回复,硬件已经设计好了,用的是TI公司的28335和xilinx公司的XC95288,用DSP的A16到A19共4根地址线与CPLD的13到16脚相连,并且CPLD放在DSP的zone6扩展区,这样的话对于DSP来说CPLD的起始地址就是知道的,但是如果要用DSP读写CPLD的某一个特定的数据口比如98脚,对于DSP来说,这个脚的地址是什么,应该怎么定义。或者我的理解不对?请版主和坛友们指教

网友B:
新设计还用95288?瞬间没有发言的冲动了,怎么着也得选个MX V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版主回复,硬件已经设计好了,用的是TI公司的28335和xilinx公司的XC95288,用DSP的A16到A19共4根地址线与CPLD的13到16脚相连,并且CPLD放在DSP的zone6扩展区,这样的话对于DSP来说CPLD的起始地址就是知道的,但是如果要用DSP读写CPLD的某一个特定的数据口比如98脚,对于DSP来说,这个脚的地址是什么,应该怎么定义。或者我的理解不对?请版主和坛友们指教

不会没有数据线及其它控制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设计还用95288?瞬间没有发言的冲动了,怎么着也得选个MX V啥的吧

你说得对,这其实就是按照老方案做个板子先做试验,因为是新手,所以先学习,到后边再升级,还请不吝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