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该APP来控制cc2541

楼主:
如何实现该APP来控制cc2541

昨天看到个不错的手机APP,控制界面蛮多,可以做很多实验,不知道能不能用它与cc2541通讯

该APP叫iShield,  很久前论坛里举办2541活动后一直想让SOSO想办法能实现类似该APP的功能!

网友A:
嗯  这个我还记着呢,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本身他没有写着是否支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这个我还记着呢,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本身他没有写着是否支持么?

用它的APP,然后把UUID弄过来,然后用CC2541替换nRF8001

网友B:
iShield我找了,没找到,楼主想实现什么功能?如果只是读写UUID有很多软件都可以实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hield我找了,没找到,楼主想实现什么功能?如果只是读写UUID有很多软件都可以实现啊。

通讯起来功能比较多!

基本的一些控制,显示

网友C:
从技术角度,实现不是难事,关键得懂app的编程
android提供的通信部分的api都是一致的,android版本一致就行

不管用什么ble从机,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技术角度,实现不是难事,关键得懂app的编程
android提供的通信部分的api都是一致的,android版本一致就行

不管用什么ble从机,应该是可以用的

我的意思不是自己想办法编个APP

是用他的APP,自己写CC2541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不是自己想办法编个APP

是用他的APP,自己写CC2541程序

使用它的APP也仅限于ble调试阶段,产品后的APP肯定要自己开发。

如果只是调试,无非就是把数据传送到上位机,经过运算再存储或以图形化的方式显示出来,可以考虑使用USB dongle将数据发送到电脑,再写上位机处理。

如果有些场合一定要使用移动端调试,你的这个方法也很不错,这个软件要是不支持BLE可以找一些开放协议的BLE相关APP,例如你可以使用TI 的sensor tag自带的APP来测试加速度、温湿度等等。

nsor tag ios的APP有传感器画线功能,假如你想通过APP画心电图可以使用可以用CC2541自己写一个心电图的程序,然后把它作为温湿度传送给ios 的app,心电图一样能够画出来。

或者使用一些商用后的APP,通过监听把它的协议抓下来(前题是你要有硬件),如果数据没有加密,你同样可以用它的APP来控制你的硬件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不是自己想办法编个APP

是用他的APP,自己写CC2541程序

能通信上的可能性很大,毕竟这是蓝牙联盟的优势所在。

标准协议的好处,可以按照littleshrimp的思路来搞,抓包重写CC2541的程序。

网友:
不好意思,我又把这个帖子翻出来了,想请问下哪里能下载到ishiel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