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与f407 区别

楼主:
本人小白,目前需要购买一块32的板子 有两个选择,不知道需要选哪款板子,请有经验的大神们给小弟指导一下不尽感激!

网友A:
f407整体性能要好103很多倍,也加入了更高级的内核,比如dsp。可以更快的跑系统。新手建议103,够玩一年了把。。。

网友B:
103是M0,407是M4的,M4肯定比M0的性能好呀,要学习的话,可以先从103开始吧,但是我觉得直接上手M4也可以的。

网友:
其实两个都可以 两块板子的价格应该也有差异 楼主自行选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3是M0,407是M4的,M4肯定比M0的性能好呀,要学习的话,可以先从103开始吧,但是我觉得直接上手M4也可以的。

是M3内核哟

网友:
103是M3内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f407整体性能要好103很多倍,也加入了更高级的内核,比如dsp。可以更快的跑系统。新手建议103,够玩一年了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