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帮忙看看程序哪里有问题,为什么输出都是U???

楼主:
以下是testbench程序(附件为所有的源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textio.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use std.textio.all;

entity tb_med is

end tb_med;

architecture beh_tb of tb_med is

file input_file: text open read_mode is "input4tb.dat";

file output_file: text open write_mode is "output_tb.dat";

  component med_filter is

  port (

        clk: in std_logic;

        reset: in std_logic;

        data_in: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ata_out: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med_filter;

  signal data_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data_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clk: std_logic := '0' ;

  signal reset: std_logic := '1';

  --signal data_valid: std_logic := '0';

  begin

    duv: med_filter

    port map (data_in => data_in,

              clk     => clk,

              reset   => reset,

              data_out => data_out

              );

    reset_gen: process

    begin

        for n in 0 to 3 loop

           wait until falling_edge(clk);

        end loop;

        reset <= '0' ;

    end process reset_gen;

    clock: process

      constant half_clock_period: time := 5 ns;  -- for 100MHz

    begin

      clk <= '1';

      wait for half_clock_period;

      clk <= '0';

      wait for half_clock_period;

    end process clock;

process

variable inline, outline : line;

variable input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variable output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while not endfile(input_file) loop

        if (reset = '1') then

                        data_in <= (others => '0');

        else

                        readline(input_file, inline);

                        read(inline, input);

                        data_in <= input;

                        --data_valid <= '1';

                        output := data_out;

      write(outline, output);

      writeline(output_file, outline);

        end if;

  wait until clk = '1';

  end loop;

  --if rising_edge(clk) then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_tb;

网友:
大神求帮忙!!

网友:
没有赋初值??

网友A:
都说输出U是没有赋初值,但是我是新手,我不知道到底在哪该赋初值,求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说输出U是没有赋初值,但是我是新手,我不知道到底在哪该赋初值,求指点

testbench里,程序里,或者modelsim里都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estbench里,程序里,或者modelsim里都可以啊!

我不知道在程序的哪个地方要赋初值,也不知道是哪个信号缺少初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在程序的哪个地方要赋初值,也不知道是哪个信号缺少初值。。

在定义信号和变量的时候赋给个初值就可以了。或者在modelsim里右键,force或者clock里填写

缺少初值,有的会仿真的时候自动生成,你不用管了。

有的如果不给赋初值,仿真结果会不对,显示一条红长线,这就需要赋初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