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4 LaunchPad进行AD采样,一旦配置采样率就出错??

楼主:
用M4 LaunchPad进行AD配置,之前看资料上说不进行配置的话默认1MSPS,但调用SysCtlADCSpeedGet()库函数发现得到的值为0,于是就调用SysCtlADCSpeedSet(SYSCTL_ADCSPEED_125KSPS)函数,将采样率配置为125KSPS,但是一旦调用此函数,单步调试时就会出现跳入默认的错误中断函数中去,请教各位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感谢~

网友A:
正常运行的时候数据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运行的时候数据是正常的吗?

如果不设置采样频率,数据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