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啊,求思路

楼主:
现在要用60万门的fpga做一个接口模块,一开始只是四路串口收发,收到的数据经过组合后发出,我用fpga内部寄存器定义的数组,实现了功能。但是,综合后资源利用率达到了80%。

现在,功能扩展了,要完成十路串口的收发,肯定要用块ram来存储收到的数据了。问题是,发出的数据是对十路收到数据的重新排列组合,这种逻辑功能,我应该怎么实现呢??

经验少,没有思路,求大家给点意见!

@00750

网友:
什么资源用了80%

网友:
逻辑资源呀!因为我定义的数組来存储接收和要发送的数据,所以逻辑资源利用率比较高。然后发现fpga内有很多ram块资源没有用,想用起来!
但是数据存在RAM块里后,如何实现从ram块里取收到的数据,然后对其进行重新排列组合,是个问题!

网友:
功能接口怎么定义的?不知道你描述的四路组合是什么个意思

网友:
就是收到四路数据,从每路抽出一部分,然后组合成新的四路四路数据,发出去!

网友:
综合后资源利用率达到了80%

细看下综合报告,具体是哪些资源不够用了。
如果只是存储单元不够或可利用块RAM,其他资源不足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细看下综合报告,具体是哪些资源不够用了。
如果只是存储单元不够或可利用块RAM,其他资源不足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人家现在正是因为用了RAM而不知道怎么处理接下来的逻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现在正是因为用了RAM而不知道怎么处理接下来的逻辑

至少从字面上理解,现有的4路收发已占资源80%,要扩展成10路收发资源还够不够用是要首先考虑的。
因此做扩展时能否不再使用太多的新添资源,尽量复用现有逻辑,恐怕是个关键。
当然,没看到具体的东西无法准确判断。

网友C:
使用ram缓存数据,从而优化算法,减低资源利用率,以空间换时间,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从字面上理解,现有的4路收发已占资源80%,要扩展成10路收发资源还够不够用是要首先考虑的。
因此做扩展时能否不再使用太多的新添资源,尽量复用现有逻辑,恐怕是个关键。
当然,没看到具体的东西无法准确判断。

没法复用的!

十路收发都是相互独立的,周期接收数据,然后组合成新的十路后周期发送出去……

原来用定义数组的方法时,定义四个接收数组,四个发送数组,然后可以在一个时钟内直接拼接发送数组。

但是如果用ram的话,一个时钟只能取一个数据,这样的话,怎么拼接新的数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ram缓存数据,从而优化算法,减低资源利用率,以空间换时间,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以时间换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法复用的!

十路收发都是相互独立的,周期接收数据,然后组合成新的十路后周期发送出去……

原来用定义数组的方法时,定义四个接收数组,四个发送数组,然后可以在一个时钟内直接拼接发送数组。

但是如果用ram的话,一个时钟只能取一个数据,这样的话,怎么拼接新的数组?

感觉是必须复用,全面展开的话,既然现有的4路已占资源80%,要展成10路眼瞅着资源不够用。
复用的意思也就是搞个FIFO什么的,设法让收发一路一路按时序做,最大限度地共用一套处理逻辑。
有没可能不深入看具体代码不好说,但思路是这样。

网友E:
你把寄存器当RAM用肯定资源占用率太高了,太浪费了!不知道你用的FPGA内部RAM资源怎么样,如果足够多,可以用block ram来实现。
看你的描述,用下图的方式来实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寄存器当RAM用肯定资源占用率太高了,太浪费了!不知道你用的FPGA内部RAM资源怎么样,如果足够多,可以用block ram来实现。
看你的描述,用下图的方式来实现就可以了。

用fifo不行啊,我还有许多状态字需要提取出来。

所以用了双口RAM。

不过调试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另开一帖,请帮忙捉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