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交计数器

楼主:
求教正交计数器的工作原理,以及如何用他检测电机的转向

网友:
简单啊,一般两根线上拉,随便连接一根至单片机的中断引脚
下降沿中断
中断后在中断里检查另一根线,
如果是高电平则是一个方向
如果是低电平则是转向另一个方向,
具体哪一个方向可实测,

网友:
有正交计数器的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