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步进电机驱动细分不?

楼主:
雕刻机步进电机驱动细分不?

是不是选择细分越高,那切割的是不是走位越精确呢!

那如何考虑这细分数呢?

网友A:
我个人认为细分主要是为了提高精度,同时如果要提高精度需要跟你其他的传动结构相互配合。

至于提高细分跟减少震动这个关系,我觉得是有关系,但不是必然,所以就会有上面提到的没有改善多少,抖动是步进电机的“个性”,无论你是如何提高细分,但是你的速度足够低的时候,抖动还是会出现的。

由于有了抖动,所以很多步进电机控制器就有了梯形或者S行的加速概念。

胡乱说了一通,希望有帮助。

网友:
细分主要是用来减少震动的,也能提高精度,例如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1.8度,那么细分1/2那么一个步距就是0.9度,由于步进电机的低速、震动的因素,细分还可以减少震动。

网友:
实际应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步进驱动器细分调到20000,但是实际效果并没有改善多少,通常这个都是理论值。需要实际控制输出的准确性才能保证真的提高精度和减少震动。

步进电机的低速震动是比较厉害的,细分应用在减少震动上面还是比较明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细分主要是为了提高精度,同时如果要提高精度需要跟你其他的传动结构相互配合。

至于提高细分跟减少震动这个关系,我觉得是有关系,但不是必然,所以就会有上面提到的没有改善多少,抖动是步进电机的“个性”,无论你是如何提高细分,但是你的速度足够低的时候,抖动还是会出现的。

由于有了抖动,所以很多步进电机控制器就有了梯形或者S行的加速概念。

胡乱说了一通,希望有帮助。

分析得很详细~

网友:
电子设计新人,来学习学习,看看大神们的思路都是怎么样的。

网友:
应该是的吧,要不然怎么控制加工精度啊。还有就是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