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串口波特率发生器算法

楼主:
串口模式里面有2种(低频模式、过采样模式),两者有什么区别?晶振是32768,利用官方库,如何设置波特率为9600?请指点~~

网友:
既然是例程,例程里面的设置肯定有默认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MSPWare里面有9600的例程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让人无法下手……
在这样的条件下,同样只能建议你去阅读Datasheet和User's Guide,以及MSPWare里面的例程了!

网友:
TI的参考手册有个表的,看那个表配置就可以

网友A:
首先感谢几位的回复,问题已解决,是逻辑分析仪的问题,误导我以为430MCU波特率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几位的回复,问题已解决,是逻辑分析仪的问题,误导我以为430MCU波特率设置问题。

我也有个逻辑分析仪,看时序必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