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 RTC日历怎么校准以及怎么跟现实时间同步?

楼主:
一个项目要日历,不知道msp430f5438 日历准不准以及怎么跟现实时间同步以及怎么校准。如果给5438断电的话是不是内部的原先对日历校准的数据丢了,是不是上电又要校准这样用好象不方便?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初次使用MSP430,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实时时钟是要有后备电池的,想让人家干活还不想给人家饭吃肯定是不行的。上电之后写一次RTC的寄存器,如果有后备电池的话基本就不用管了,准不准的话好像还有寄存器可以微调。具体操作看数据手册.如果想要彻底断电了还能同步,我没有办法了。

网友:
谢谢 jishuaihu 的热情帮助!
如果在系统掉电后用备用电源,可是RTC 的时钟是ACKL 是硬件自动选择的,如果用备用电源是不是要备用电源产生ACKL时钟?以及备用电源怎么提供给RTC呢?

网友:
毕业设计中用到了RTC功能,我是通过网络对RTC时间进行同步的
5969的数据手册我看过,RTC模块没有介绍过备用电源,但是有校准的介绍,在PMM模块中找到了电源管理方框图,可能对你有用

网友:
非常感谢,416202554 朋友热情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