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发烫 怎么处理

楼主:
要用MSP430驱动一个7寸的TFT彩屏,用的LM1117-3.3稳压芯片,是2块LM1117-3.3并联,工作电流大概是0.5A,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一块LM1117-3.3发烫的比较厉害 另外一块根本不发烫,是不是根本没有工作啊 ,还有散热问题改怎么解决

网友A:
把发烫的芯片去掉,0.5A的话,要什么并联。

网友:
真不行换个LM1804上去

网友:
输入几伏?

网友:
输入7V~8.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发烫的芯片去掉,0.5A的话,要什么并联。

发烫芯片去掉的话 另外一个就发烫了啊

网友:
(8.4-3.3)*0.5=2.55W,挺大。做块散热多打点孔。

网友B:
稳压器直接并联要求稳压器的参数绝对一致,否则轻则其中一块不工作,重则二者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其中之一挂掉(为什么会这样,暂时不说,大家不妨想想,看谁能给出答案)。显然,绝对一致的参数是根本不可能的。要将稳压器并联,需要在输出端串入一个均流电阻,但这么做显然不如换用输出能力更高的稳压器。就1117而言,0.5A的电流在其范围内(具体去看器件手册),但压差较大时要考虑散热问题,不如换用开关电源。

网友:
0.5A,在LM1117-3.3承受范围之内,可以采取一些散热措施,搞个散热片什么的。

网友:
线性稳压并联不如分级降压
不过还是开关电源效率高

网友:
不知道,你怎么并联的。1种情况是你在板子上多加散热孔或者接一些金属散热片。2就是分压了,我记不错的话1117-3.3V的稳压范围是4.5-16V,以7V输入为例,在1117之前串一个10到20欧1W的电阻(比较难找)分压或者从输入降压到5V再用1117降压到3.3V,控制稳压的压差越小,可以降低发热,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压器直接并联要求稳压器的参数绝对一致,否则轻则其中一块不工作,重则二者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其中之一挂掉(为什么会这样,暂时不说,大家不妨想想,看谁能给出答案)。显然,绝对一致的参数是根本不可能的。要将稳压器并联,需要在输出端串入一个均流电阻,但这么做显然不如换用输出能力更高的稳压器。就1117而言,0.5A的电流在其范围内(具体去看器件手册),但压差较大时要考虑散热问题,不如换用开关电源。

是因为这样吗?

比如一个输出实际是3.32v,两外一个是3.30v。

他们想互相稳压到自己的目标值,因此会产生冲突。

然后会到输出极限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因为这样吗?

比如一个输出实际是3.32v,两外一个是3.30v。

他们想互相稳压到自己的目标值,因此会产生冲突。

然后会到输出极限坏掉?

是这样。

网友:
请尽量的画出或者表示出你的这两个ldo的连接方式,否则别人也只能是瞎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