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fsmc 驱动 320×240点tft 偶尔闪烁

楼主:
基本上,标题都说了问题。

补充一下背景

程序上了 rtx——不过是封装好的,我不用动;

板上倒没啥特别的东西

就是有两路 磁保继电器驱动,但是和 主电源是隔离的。

而且也试了磁保继电器动作时,也没发现屏幕会闪。

但是在做实验的房间里——就一杂物房其实没啥特别。

偶尔能看到屏幕会闪烁——不是一下全暗全亮那种,就是亮度变化了一下。

也不是每次都会出现,就是很偶尔出现。

所以很难重现和定位,感觉也不会是程序的问题,就是不知道硬件上有没啥没注意到的地方。

哥几个有经验的都说说。

PS:以前很偶尔也有见到过,但一直没精力去应付,而且心里也以为是线接触不良

——但我特意拨弄了一下线,没发现异常。

网友:
按一按 LCD屏排线接口那看会不会闪烁呢 可能接触不好

网友A:
“ 闪 ” 的可能有两种,一种是背光引起;另一种是数据引起。

背光引起的闪烁,可能是LED接线接触不良,这种现象容易区分,即,它是亮与灭两种状态组成的。另一种是PWM (如果使用PWM驱动的话)驱动脉冲宽度受干扰引起,这种情况不会是“亮” 与 " 灭 " 两种状态。

再一个原因是数据引起的。如果图片正常,而只是亮度变化,则可能在程序中执行了控制亮度的语句影响亮度的语句。

网友:
引用 网友A:
“ 闪 ” 的可能有两种,一种是背光引起;另一种是数据引起。

背光引起的闪烁,可能是LED接线接触不良,这种现象容易区分,即,它是亮与灭两种状态组成的。另一种是PWM (如果使用PWM驱动的话)驱动脉冲宽度受干扰引起,这种情况不会是“亮” 与 " 灭 " 两种状态。

再一个原因是数据引起的。如果图片正常,而只是亮度变化,则可能在程序中执行了控制亮度的语句影响亮度的语句。

那啥,的确就只是亮度变化

另外,虽然我想弄PWM控制亮度变化,但目前还没做

然后就是,程序中除了最开始的初始化,都没控制过亮度......

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接触不好所致。该死的飞线。

麻烦到要死,谁让画板的伙计一开始画错了

网友:
多半是线路的问题
不过,电源会不会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