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板子焊接好却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
最近焊接了一块音响功放电路板,焊好发现不能正常工作。
原因不知道在哪里:

输入音频信号,喇叭不响,然后我把电源关掉,只能听到短暂的声音,然后又不想。等个10秒左右,我又打开电源,它又能响一下,反正声音总是在我关开电源那一刻能听到,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哦

网友A:
贴个图咯,不然别人也看不了啊

网友B:
先确认电路图和PCB是否正确,再确定元件参数和好坏是否均无问题,信号源、电源、扬声器的接线是否都对,电源功率是否满足。除此,就是你焊接的有问题。

网友A:
如果是D类功放,可以检查一下输出LC低通滤波的电感通流能力是不是不够。

网友C:
楼主千万不要以为电路焊接好了就可以工作。数字电路往往都做不到焊接完成就正常工作,模拟电路更不可能。
检查的基本方法:先检查静态(没有输入信号)时,电路中哥点电压是否正常(因为检测电流比较麻烦)。确认正常后再施加输入信号,看看各点直流电压和波形,并与输入信号进行比较。
从楼主那非常不完整非常不详细的叙述,猜测是某处静态工作点不对,电压完全施加上时管子饱和或者截止,电压施加一部分时反而处于线性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个图咯,不然别人也看不了啊

嗯嗯,好,我明天把图贴上来,其实贴了图,什么也看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D类功放,可以检查一下输出LC低通滤波的电感通流能力是不是不够。

嗯嗯,是TPA3118做的D类功放,测电感的流通电流多大、?这个怎么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电路图和PCB是否正确,再确定元件参数和好坏是否均无问题,信号源、电源、扬声器的接线是否都对,电源功率是否满足。除此,就是你焊接的有问题。

这个板子打回来有10块,他们的都成功了,就是我的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千万不要以为电路焊接好了就可以工作。数字电路往往都做不到焊接完成就正常工作,模拟电路更不可能。
检查的基本方法:先检查静态(没有输入信号)时,电路中哥点电压是否正常(因为检测电流比较麻烦)。确认正常后再施加输入信号,看看各点直流电压和波形,并与输入信号进行比较。
从楼主那非常不完整非常不详细的叙述,猜测是某处静态工作点不对,电压完全施加上时管子饱和或者截止,电压施加一部分时反而处于线性区。

我当时是这么检测的:接上输入信号,在输出级没有得到波形。然后我就从第一级电路开始测每个输出点的波形,我发现最后是在芯片那里,有正确的输入,却没有输出。然后今天申请的样片回了,我想如果不是芯片的问题,那不白换了,所以问下你们。

  但听你们这样说,我感觉好像不是芯片的问题,是不是那里的电路没有设置好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当时是这么检测的:接上输入信号,在输出级没有得到波形。然后我就从第一级电路开始测每个输出点的波形,我发现最后是在芯片那里,有正确的输入,却没有输出。然后今天申请的样片回了,我想如果不是芯片的问题,那不白换了,所以问下你们。

  但听你们这样说,我感觉好像不是芯片的问题,是不是那里的电路没有设置好工作状态。

把图贴出来再说吧。
上电和下电短时间内能够工作,芯片多半没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图贴出来再说吧。
上电和下电短时间内能够工作,芯片多半没有损坏。

是说的原理图还是我焊接好的实物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图贴出来再说吧。
上电和下电短时间内能够工作,芯片多半没有损坏。

这是焊接好的实物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嗯嗯,是TPA3118做的D类功放,测电感的流通电流多大、?这个怎么测

你买电感的时候一般都会表明通流大小,比如1A,看你板子上的电感小功率应该可以,看看芯片手册,静音端口有没有设置错误什么的,再有就是测关键点的电压和波形,不是别人的好着么,你可以都测一下比较一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你做的东西感觉很高大尚啊是呀,你回头拿别人焊好的对比下,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打回来有10块,他们的都成功了,就是我的有问题

那说明焊接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但也不排除你用错了元件或PCB恰好有问题。先检查焊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电感的时候一般都会表明通流大小,比如1A,看你板子上的电感小功率应该可以,看看芯片手册,静音端口有没有设置错误什么的,再有就是测关键点的电压和波形,不是别人的好着么,你可以都测一下比较一下哪里出问题了

嗯嗯,我本想着自己检查出来,测了好久,发现芯片的进出的波形不对,昨天 听你们一说,我感觉是哪里的元件没焊接好,

让电源正常导通时,截止不放大了,嗯嗯,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说明焊接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但也不排除你用错了元件或PCB恰好有问题。先检查焊接吧。

嗯嗯呢,后头好好检查焊接的问题

网友:
没图 不好说啊

网友:
首先,我觉得你应该确定下硬件的实物电路是否和原理图一致,然后再去检查下你的硬件电路中各个电压在正常工作时有没有。如果没有就分析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