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uim design13 自己创建的库文件不能导入pcb

楼主:
自己创建的库文件,原理图生成pcb是没法导入我自己创建元件,显示错误时unknow pin 和 failed to add class member

网友:
元件封装和原理图引脚没对应好

网友:
求大神指点一下如何设置对应关系

网友A:
我知道怎么对应了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画的元件导入pcb。。求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怎么对应了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画的元件导入pcb。。求大神

不要一口一口个大神,不要贬低自己,这世界没有神,,,,
首先得知道自己的库在什么位置吧,,第三步注意下拉菜单找添加的什么库,默认是集成库

网友:
这个可能会是原理图与pcb封装不匹配所致,所以,请仔细检查原理图和pcb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