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下的can模块自动代码生成

楼主:
需要通过CAN总线发送、接受数据,算法都写好了,就是生不出来啊。
我希望是通过Simulink中自带的C2000下的F28335的驱动模块CAN TX,CAN RX和CANPACK,CANUNPACK来做。打包有dbc文件。
尝试用了一下,用CANape读出来的都是error frame.....
因为没做过底层驱动,对这一块基本不了解,同时时间紧迫啊~
目前追求的效果是发出来数据就好啊~
希望大神可以指导啊~可以有偿啊~

网友A:
把matlab的can模块套上你的算法模型,点一下鼠标
程序就得,就这么简单,跟喝口水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matlab的can模块套上你的算法模型,点一下鼠标
程序就得,就这么简单,跟喝口水似的。

我套了,代码也生成了。就是检测can口没有数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套了,代码也生成了。就是检测can口没有数据啊

要注意can模块的参数设置,可以看看基于模型的设计---DSP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