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发个ADuCM360最小系统板及测试程序

楼主:
无意发现有人发过这款芯片的最小系统,本人也对这款芯片也比较青睐,共享一个以前做的系统板,附带一些基本的测试程序,都是基于寄存器开发的,测试程序只包含DAC和串口通信,实测DAC精度非常高,串口通信在460800波特率下可长时间稳定通信。

原理图

pcb

实物

当时为了接一个RA8875的液晶屏特意留出一个DC3插座,使用SPI接口可驱动一个800*480的液晶屏,液晶屏单独通过一个3.3V稳压器供电。另外通过IIC扩展芯片扩展了8个IO口。

以下是pcb工程和测试程序。

网友:
楼主是手工焊接的吗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

网友A:
楼主,请教你是如何焊接上去的。芯片肚皮上那块金属皮也接地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你是如何焊接上去的。芯片肚皮上那块金属皮也接地了吗?

接地了,先用锡浆涂一点在中间焊盘上,然后把芯片放上去对好位置,用热风枪吹一下,冷却一会等中间焊盘固定了再焊周围的焊盘。

网友:
热风枪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地了,先用锡浆涂一点在中间焊盘上,然后把芯片放上去对好位置,用热风枪吹一下,冷却一会等中间焊盘固定了再焊周围的焊盘。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还是使用这个芯片没有,如果还用,请教一个问题。

网友:
兄弟 最近在做关于ADUCM360的开发 下了你的程序 下载到我的板子上找不到头文件 应该是keil路径的问题 还有能不能加个QQ 有问题好想你请教! qq:623866988

网友:
无私的主啊,谢谢你,我也正好需要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