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到问题~

楼主:
麻烦管理员有空看看肿么回事,这两天签到都不能签的,登上来就显示着签到完毕的、查了签到记录确实没签、以为网页刷新问题,试了好几次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A:
好的,我们用其他浏览器测试一下

网友:
麻烦管理员有空看看肿么回事,这两天签到都不能签的,登上来就显示着签到完毕的、查了签到记录确实没签、以为网页刷新问题,试了好几次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我也碰到过一次啊   连续签到因此断了啊发了帖子也没用
应该是发帖子自动签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麻烦管理员有空看看肿么回事,这两天签到都不能签的,登上来就显示着签到完毕的、查了签到记录确实没签、以为网页刷新问题,试了好几次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我也碰到过一次啊   连续签到因此断了啊发了帖子也没用
应该是发帖子自动签到啊

晕。。。没听懂你说的是什么 意思?是说发帖子会自动签到吗?可是不是哦。我是当天第一次开论坛就被显示签到完毕不能签到了哦。根本还没做其他操作。

我用的UC浏览器,管理员帮我试了下,猜测可能是UC浏览器本身的问题。。然后我换了IE的浏览器,IE上看到的是未签到,可以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管理员有空看看肿么回事,这两天签到都不能签的,登上来就显示着签到完毕的、查了签到记录确实没签、以为网页刷新问题,试了好几次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我也碰到过一次啊   连续签到因此断了啊发了帖子也没用
应该是发帖子自动签到啊

于是我用IE签了个到。。。。

话说没听说过发帖自动签到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没听懂你说的是什么 意思?是说发帖子会自动签到吗?可是不是哦。我是当天第一次开论坛就被显示签到完毕不能签到了哦。根本还没做其他操作。

我用的UC浏览器,管理员帮我试了下,猜测可能是UC浏览器本身的问题。。然后我换了IE的浏览器,IE上看到的是未签到,可以签到。。。。

是向论坛建议  应该要发帖子就自动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们用其他浏览器测试一下

我换了IE浏览器登上去就可以签到啦。果然UC坑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管理员有空看看肿么回事,这两天签到都不能签的,登上来就显示着签到完毕的、查了签到记录确实没签、以为网页刷新问题,试了好几次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我也碰到过一次啊   连续签到因此断了啊发了帖子也没用
应该是发帖子自动签到啊

不知道您用的是什么浏览器呢?我们测试了多个不同的浏览器但是都可以正常签到,没有发现问题。分析可能是个别浏览器存在兼容性或有屏蔽了插件。换个浏览器试试如果还是不能签到可以私信我,我们技术会根据这个浏览器做些优化改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向论坛建议  应该要发帖子就自动签到啊

为什么签到要设置成手动的,说下我个人的看法吧每天我们打开论坛用鼠标点一签到之后,会有一个弹窗提示:恭喜您获得到一枚芯币,如下图。看到这个就如同早上来到单位与同事问声早安,对方给你一个微笑回应一样,顿时有种美好的一天从早安(签到)开始的感觉,但是论坛不同于活生生的人,所以能给你回应的就是这个弹窗+一个芯币,以此与你相呼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签到要设置成手动的,说下我个人的看法吧每天我们打开论坛用鼠标点一签到之后,会有一个弹窗提示:恭喜您获得到一枚芯币,如下图。看到这个就如同早上来到单位与同事问声早安,对方给你一个微笑回应一样,顿时有种美好的一天从早安(签到)开始的感觉,但是论坛不同于活生生的人,所以能给你回应的就是这个弹窗+一个芯币,以此与你相呼应。

这个是希望我们养成好习惯的节奏啊

就是有时会忘记点一下 到时联系签到就断了啊

网友:
哈哈,我真有这种感觉,

网友:
至今UC无法签到。最近都用IE签的到~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UC浏览器呢,我测试已经可以了。

网友:
好的~这就去重装一个~谢谢~~~~~~~~~~~

网友:
经过研究,应该是缓存的问题,把个人信息清除重新登录上来就好了。ps:之前都是保存了账号及密码,开网页都自动登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