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芯片查找表

楼主(2015-05-20):
DDS芯片查找表
DDS的查找表一般有多大?是256个寻址空间,还是1024个寻址空间?我想利用FPGA实现DDS功能,若FPGA的工作速度能达150M,则我产生的波形频率最大可以有多大?

网友A(2015-08-06):
DDS直接数字频率合成技术(DirectDigi;ACEX1K器件是Altera公司着眼于通信、音;用查找表(LUT)和EAB(嵌入式阵列块)相结合;*高密度;*系统性能;*灵活的内部互联;本次设计采用的是ACEXEP1K50,典型门数5;DDS的工作原理和电路结构;DDS以数控振荡器的方式,产生频率、相位可控制的;*相位累加器由N位全加器和N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