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敷铜的最小间距规则问题

楼主:
用 Altium Designer 敷铜的时候打算让敷铜的最小间距大于走线直接的最小间距,于是增加了一条规则,如图

并且设置了规则的优先级

这样做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敷铜后发现敷铜连不上GND管脚

如果先把GND拉以截线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可以确定敷铜和管脚的网络名一模一样,因为把敷铜的这条规则去掉就可用正常连接

还有上面不能连上芯片管脚的时候电阻电容的管脚能连上

在群里也讨论半天了,弄不清是那条规则设置的不合适。有熟悉的出来说说。

Altium Designer 版本是15.

网友:
我有一次也碰到这种情况,忘记调了什么后来可以了。(⊙﹏⊙)b。好像是设置了下规则。

网友:
应该是规则设置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是具体那个规则设置导致的

网友A:
贴片的原件的GND你要打个过孔,这样才能跟GND的铜皮真正相连

网友B:
这是因为你的焊盘上有线  把上面画的线去掉就好了  虽然布线也是是GND  但是附铜只和相同名称的焊盘  过孔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因为你的焊盘上有线  把上面画的线去掉就好了  虽然布线也是是GND  但是附铜只和相同名称的焊盘  过孔连接

我发的第一个PCB的图就是管脚上没有线的,也无法连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贴片的原件的GND你要打个过孔,这样才能跟GND的铜皮真正相连

这个不是关键所在。关键是铜皮连不到管脚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关键所在。关键是铜皮连不到管脚上

我觉得 你没有懂我的意思。如下我来做个图示给你说明下:
如下的这个引脚我们就不妨当做是IC的管脚或者是贴片元件的引脚,我打个地过孔,这样不就能和铜皮的gnd相连了吗。如果布线敷铜完成后

发现这个gnd铜皮有“死区”,那么你用线将这些gnd的地过孔连接起来不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 你没有懂我的意思。如下我来做个图示给你说明下:
如下的这个引脚我们就不妨当做是IC的管脚或者是贴片元件的引脚,我打个地过孔,这样不就能和铜皮的gnd相连了吗。如果布线敷铜完成后

发现这个gnd铜皮有“死区”,那么你用线将这些gnd的地过孔连接起来不就OK了?

你说的很对,不过我觉得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没有想讨论死区的问题,我的现象显然不是死区造成的。因为就算有死区铜皮也应该连上管脚,然后再跟别的GND直接有个网络线,也就是我发的第三个PCB图的那种现象

网友D:
首先你设置了2个规则的区别在哪啊?好像都是ALL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很对,不过我觉得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没有想讨论死区的问题,我的现象显然不是死区造成的。因为就算有死区铜皮也应该连上管脚,然后再跟别的GND直接有个网络线,也就是我发的第三个PCB图的那种现象

我并没有主观的跟 你讨论死区,我的用词是“如果”

你的第三张图片我也看到了。你真的没有明白的意思。如果觉得很不能理解我的意思的话,你把这个文件发我邮箱ghuaiqiao@126.com

我在局部地方处理下,你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设置了2个规则的区别在哪啊?好像都是ALL吧。

第一个规则是inPolygon对A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并没有主观的跟 你讨论死区,我的用词是“如果”

你的第三张图片我也看到了。你真的没有明白的意思。如果觉得很不能理解我的意思的话,你把这个文件发我邮箱

我在局部地方处理下,你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哦。

在这个地方打过孔和旁边有什么区别吗?而且这样我也试过,不行。

文件发给你了,你看看咋回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规则是inPolygon对ALL。

不可以这么设置吗?在99se里面一直这么设置的。而且就算是inPolygon对ALL,那么无非是说敷铜对板子上所有的地方的间距都是那么大。但是不能把同一个网络的管脚也除去吧。而且电容的GND管脚可以正常连上。在下面的选项里面我也已经选了different net only,说明应该是这些规则只应用在不同的网络之间,同一个网络之间不应该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个地方打过孔和旁边有什么区别吗?而且这样我也试过,不行。

文件发给你了,你看看咋回事

谢谢!

看到你的文件了,我也在你的文件中,处理了下,表达了我给你一直要表达的意思,您看看。有问题,我们再做谈论呗,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文件了,我也在你的文件中,处理了下,表达了我给你一直要表达的意思,您看看。有问题,我们再做谈论呗,对吧?

我发给你的文件只有一条规则,是我为了避免那个情况而改的,这样在敷铜的时候和划线的时候得记着来回改规则。给你发的时候忘了。

这个时候你说的那个位置不加过孔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给你的文件只有一条规则,是我为了避免那个情况而改的,这样在敷铜的时候和划线的时候得记着来回改规则。给你发的时候忘了。

这个时候你说的那个位置不加过孔也是可以的

这个是大鸟交给我的方法,我以前也是将所有的gnd一个个的连起来,结果后来知道这个方法后,觉得以前的自己好傻啊。

你如果坚持你的方法,我不能说错。但是认为我说的可行,可以在一个小案例中尝试下。这个方法毕竟有好处的。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大鸟交给我的方法,我以前也是将所有的gnd一个个的连起来,结果后来知道这个方法后,觉得以前的自己好傻啊。

你如果坚持你的方法,我不能说错。但是认为我说的可行,可以在一个小案例中尝试下。这个方法毕竟有好处的。你说呢

我觉得咱们还是各说各的呢,没有理解对方的意思。在我上传图片的那种设置下,你说的办法在我这儿不可行。
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把我发给你的文件按照我上传的这个设置用不的方法做出来发给我,也许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咱们还是各说各的呢,没有理解对方的意思。在我上传图片的那种设置下,你说的办法在我这儿不可行。
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把我发给你的文件按照我上传的这个设置用不的方法做出来发给我,也许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呵呵,看来也是。我试试你说的这个。不过,看到这个帖子这么长。。。。

允许我在回复时,添加你的附件吗?还是单独发邮件给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