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中的仿真器部分无法仿真

楼主:
图1所示为无法使用的,图2为正常使用,大家有碰到这个问题吗?可以修复不?

图1

图2

网友:
卸了重装呗

网友:
不是驱动问题
那两个截图是两个LaunchPad在同一台电脑上的反应

网友A:
借楼上,有可能干扰,我的逻辑分析仪和2553一起用就没能下载程序,还有就是多个lunch pad不能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上,有可能干扰,我的逻辑分析仪和2553一起用就没能下载程序,还有就是多个lunch pad不能一起

肯定不是干扰

插下一个才接另外一个的

网友:
初步判断是第一个固件因为某些原因丢失了。
如果是G2Launchpad 的话,板子顶端的TP2-TP7为烧录口,使用FET430-UIF重新烧写固件即可。不过F1612没有SBW接口,只能通过JTAG接口烧录,这点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