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与LPC54102数据处理速度对比讨论

楼主:
1、目的:对比1768和54102在100MHz时数据处理的速度

2、数据:

               posdata_sum = 0x0;

                for(i=6;i>0;i--)

                {

                        posdata_sum += posdata_tmp;

                }

                posdata_avg = posdata_sum >> 4;

                posdata_um = posdata_avg/22;

                posdata_50um = posdata_um/50;

3、程序:

              1)LPC1768程序很多,这里就不上传了,方法就是通过端口翻转示波器测了来看时间,1768工作在100MHz时,处理上述数据时间是400ns

              2)LPC54102借用万利的gpio例子(M4单核工程),更改了main.c见附件,更改了board_led.c程序中

                   void Board_LED_SetPortState ( uint32_t sta )函数只保留P0_30的处理,如下:

                    void Board_LED_SetPortState ( uint32_t sta ) {

                                         (sta & 0x01) ? Chip_GPIO_SetPinState(LPC_GPIO, 0, 30, true)  : Chip_GPIO_SetPinState(LPC_GPIO, 0, 30, false);

                    }

4、结论:

            LPC1768在100MHz时处理该数据速度是400ns,LPC54102是1200ns,有点想不通,请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谢谢!

gpio例程中的main.c

网友A:
看不出来你处理了什么数据,LPC1768应该是M3核,LPC54102的特点是SIMD指令和FPU这些需要你使用CMSIS对应的数学库并且正确配置后才能有效利用。

网友B:
先测54102io翻转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你处理了什么数据,LPC1768应该是M3核,LPC54102的特点是SIMD指令和FPU这些需要你使用CMSIS对应的数学库并且正确配置后才能有效利用。

你好,处理的数据posdata_tmp = 0xcb91795,在万利的gpio例子中已经正确初始化了f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54102io翻转速度

已经测试过gpio翻转速度了

网友C:
你操作GPIO的时候,用寄存器操作试试,可能是库带来的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操作GPIO的时候,用寄存器操作试试,可能是库带来的影响

其实已经上述操作已经是寄存器操作了,所用函数Chip_GPIO_SetPinState(),这个函数就是直接操作寄存器了pGPIO->B[port][pin] = setti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已经上述操作已经是寄存器操作了,所用函数Chip_GPIO_SetPinState(),这个函数就是直接操作寄存器 ...

通过直接访问地址读写寄存器的方式确实已经提高到了684ns,但是和lpc1768的速度还是有差距,具体方式:
#define LPC_GPIO0_32_BASE        (0x1C000000 + 0x001E)
#define LPC_GPIO0_32_B            (*(volatile unsigned *)LPC_GPIO0_32_BASE)

网友:
经过与NXP技术沟通发现,Keil需要进行如下设置,设置之后CPU处理数据时间就大大缩短了

Keil针对时间优化的设置

Keil针对时间优化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