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集电涡流位移传感器负电压输出

楼主:
数据采集仪器原来两个通道都是加速度传感器,前段时间买了个电涡流位移传感器,想一个仪器同时采集加速度和位移传感器信号,在不改变采集电路的情况下能否实现兼容?电涡流位移传感器输出是-2V到-18V.是直流和交流的耦合输出形式,我只需要交流部分用来做振动分析。

网友:
4引脚输入负电压对电路会产生什么影响,电解电容是不是需要反接?求指点

网友:
LM334是个恒流源芯片,看不出在这里有什么用。
如果传感器输出达负18伏,当然要考虑电解电容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