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的内电层分割Split Plane Editor在哪里

楼主:
AD10的内电层分割Split Plane Editor在哪里

网友:
分割内电层  找到这一项之后然后设置规则紧接着就直接Place-Line吗?

网友:
基本就是这些步骤
如是电源层电源种类多,还要好好规划一下

网友A:
打开内电层,place---- line
在内电层画一个封闭的区域(边框也算哦),下面只是做的示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内电层,place---- line在内电层画一个封闭的区域(边框也算哦),下面只是做的示范

不错 !

网友B:
划线的时候如15V和3.3V的标号都很小需要放大看但是放大看就不容易找目标了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划线的时候如15V和3.3V的标号都很小需要放大看但是放大看就不容易找目标了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所说标号是指?

截图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划线的时候如15V和3.3V的标号都很小需要放大看但是放大看就不容易找目标了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推断你是要单独看15V或3.3V的网络。
可以按Ctrl+鼠标单机某个网络。这时需要的网络全亮(可以按“[”或“]‘这两个符号切换其他不相干的显示亮度。)
要是想复选就shift+ctrl+鼠标点击网络。(若这两个网络想区分,可以一个鼠标放在一个网络上,让其显示高亮哦)
不知道是不是猜对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