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第六周-菜单列表和模拟时钟

楼主:
先把所有帖子做个汇总:
【LPC54100】第一周-分享部分原理图和blink跑起
第一周2-添加一个小显示屏并驱动成功
【LPC54100】第二周-添加按键处理程序并在LCD上显示
【LPC54100】第三周-彩屏驱动并移植GUI
【LPC54100】第三周2-彩屏驱动并移植GUI
【LPC54100】第四周-状态机多任务实现
【LPC54100】第五周-串口下载中文字库到flash
【LPC54100】第六周-菜单列表和模拟时钟
搞了这么久,总算有个结局了。这是最后一篇,主要加入了列表式菜单和模拟时钟动画,抛砖引玉。

先上个效果图,模拟时钟

菜单按照结构体指针的方式实现,首先得有个结构体

struct MenuItem
{
    unsigned char menuCount;        //?????÷
    unsigned char *displayString;   //????×?·???
    void  (*subs)();                //????
    struct MenuItem *childernMenus; //??????
    struct MenuItem *parentMenus;   //×?????
}   MENU_NULL;

然后定义一堆结构体数组

struct MenuItem MainMenu[4] =
{
    {4,(unsigned char *)"1.获取CPU频率   ",&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4,(unsigned char *)"2.获取时间  ",&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4,(unsigned char *)"3.波特率设置  ",&NULL_Function,Baudrate,&MENU_NULL},
    {4,(unsigned char *)"4.系统设置    ",&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
struct MenuItem MailMenu[4] =
{
    {4,(unsigned char *)"1.收件箱",&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4,(unsigned char *)"2.发件箱",&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4,(unsigned char *)"3.写新邮件",&NULL_Function,Baudrate,&MENU_NULL},
    {4,(unsigned char *)"4.邮箱设置",&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
struct MenuItem CameraMenu[4] =
{
    {4,(unsigned char *)"1.拍照   ",&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4,(unsigned char *)"2.摄像  ",&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4,(unsigned char *)"3.曝光设置  ",&NULL_Function,Baudrate,&MENU_NULL},
    {4,(unsigned char *)"4.存储设置    ",&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
struct MenuItem TimeMenu[3] =
{
    {3,(unsigned char *)"1.设置日期和时间",&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3,(unsigned char *)"2.设置闹钟",&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3,(unsigned char *)"3.设置日期格式",&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
struct MenuItem MusicMenu[3] =
{
    {3,(unsigned char *)"1.播放",&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3,(unsigned char *)"2.暂停",&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3,(unsigned char *)"3.歌曲列表",&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
struct MenuItem GameMenu[3] =
{
    {3,(unsigned char *)"1.俄罗斯方块",&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3,(unsigned char *)"2.打砖块",&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3,(unsigned char *)"3.贪吃蛇",&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
struct MenuItem SleepMenu[2] =
{
    {2,(unsigned char *)"1.进入休眠模式",&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2,(unsigned char *)"2.休眠设置",&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
struct MenuItem RadioMenu[3] =
{
    {3,(unsigned char *)"1.频道搜索",&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3,(unsigned char *)"2.上一频道",&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3,(unsigned char *)"3.下一频道",&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
struct MenuItem IapMenu[2] =
{
    {2,(unsigned char *)"1.开始IAP ",&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2,(unsigned char *)"2.结束IAP   ",&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
struct MenuItem AboutMenu[2] =
{
    {2,(unsigned char *)"1.我是Shower.xu",&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2,(unsigned char *)"2.谢谢大家",&NULL_Function,&MENU_NULL,&MENU_NULL},
};
struct MenuItem *pMenuItem[10]={MainMenu,TimeMenu,MusicMenu,GameMenu,SleepMenu,RadioMenu,IapMenu,MainMenu,AboutMenu};

菜单显示效果

下一步就是切换了

void Menu2Process(void)
{
    if (key_status)
    {
        switch (key_status)
        {
            case KEY_UP_SHORT:
                UserChoose --;
                if (UserChoose < 0 )
                {
                    UserChoose = MaxItems - 1;
                }
                break;
            case KEY_DOWN_SHORT:
                UserChoose ++;
                if (UserChoose == MaxItems )
                {
                    UserChoose = 0;
                }
                break;
            case KEY_OK_SHORT:
                if ((MenuPoint[UserChoose].subs) != NULL_Function)
                {
                            (*MenuPoint[UserChoose].subs)();
                }
                if (MenuPoint[UserChoose].childernMenus != &MENU_NULL)
                {
                    MenuPoint          = MenuPoint[UserChoose].childernMenus;
                    Option                 = UserChoose;
                    UserChoose          = 0;
                    DisplayStart = 0;
                }
                break;
             case KEY_CAL_SHORT:
                if (MenuPoint[0].parentMenus != &MENU_NULL )
                {
                    MenuPoint          = MenuPoint[0].parentMenus;
                    DisplayStart = 0;
                    UserChoose   = Option;
                }
                                else {Menu2Exit();return;}
                break;
        }
/* 菜单选择显示样式1 */
//        if ((UserChoose < DisplayStart) || (UserChoose >= (DisplayStart + 1 )))
//        {
//                           DisplayStart = UserChoose;
//        }
/*   end  */
                                GUI_WinFromClr(&demow);
        Menu2Show();
                                /*  滚动条显示  */
                                GUI_ScorllBar(UserChoose,MenuPoint[0].menuCount);

    }
}

这些就是根本,其它的包括初始化,退出和显示的函数见代码

效果

视频

代码

网友A:
这个gui是什么。有STM32的菜单代码么?可以不用GUI直接在OLED上实现这个菜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gui是什么。有STM32的菜单代码么?可以不用GUI直接在OLED上实现这个菜单么?

1、ZLG-GUI
2、GUI代码独立于硬件,只需要修改好接口
3、菜单代码是单独的,可以不用该GUI代码,但要调用基本的字符和打点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