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进入单片机中断

楼主:
我用stc11f40xe单片机,触摸屏输入,ADS7846使用下降沿,将之接到单片机INT0口。进入INT0中断读取坐标值。问题是下降沿用示波器单独测量,下降十分明显。可是和中断端口INT0连接后下降不明显,导致无法触发进入中断。若将该口(ads7846的IRQ)直接与地短接后拿开导线,则可以进入中断。说明是下降沿和端口的问题,请教各位达人该怎么处理啊~
int0口各种设置(输入上拉/高阻;输出高低电压)均已试过,下降沿波形基本相同。

网友:
给楼主出个馊主意,ADS7846得IRQ引脚控制一颗三极管,然后其集电极接INT0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