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的中断到底该怎么改呢?程序是从51上移植过来的

楼主:
这个程序是12年ti杯的声音定位,从51上往msp430g2553上移植中断一直搞不对,有没有大神能帮忙看看,感激不尽啊
从330行后问题不断,main怎么改动?还有就是最后面的外部中断如何用到430上?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

uint DATA_H0,DATA_L0,DATA_H1,DATA_L1;    //记录两次中断时长

#define DataDir     P1DIR

#define DataPort    P1OUT

#define Busy            0x80

/*******************************************************************/

/*                                                                 */

/*信号输入端口设定                                                 */

/*                                                                 */

/*                                                                 */

/*******************************************************************/

#define voice1=P2^3;

#define voice2=P2^4;

#define voice3=P2^5;

uchar IRCOM[7];

/*******************************************************************/

/*                                                                 */

/*LCD控制端口设定                                                  */

/*                                                                 */

/*                                                                 */

/*******************************************************************/

#define LCD_RW_H      P2OUT|=BIT0      //P2.0

#define LCD_RW_L      P2OUT&=~BIT0     //P2.0

#define LCD_EN_H      P2OUT|=BIT1      //P2.1

#define LCD_EN_L      P2OUT&=~BIT1     //P2.1

#define LCD_RS_H      P2OUT|=BIT2      //P2.2

#define LCD_RS_L      P2OUT&=~BIT2     //P2.2

//#define LCD_RW = P2^0;

//#define LCD_EN = P2^1;

//#define LCD_RS = P2^2;//LCD 控制

/*******************************************************************/

/*                                                                 */

/*LCD设定                                                          */

/*                                                                 */

/*                                                                 */

/*******************************************************************/

uchar cdis1[] = {"X:---"};

uchar cdis2[] = {"Y:---"};

#define lcd_busy();

void lcd_wcmd(uchar cmd);

void lcd_wdat(uchar dat);

void lcd_init();

void lcd_pos(uchar pos);

void delay(uchar x);

void delay1(uint ms);

void Interrupt_Init();

void voicechuli();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P1DIR &= 0x00;  //将P4口切换为输入状态

    LCD_RS_L;

    LCD_RW_H;

    _NOP();

    LCD_EN_H;

    _NOP();

    _NOP();

    while((P1IN & Busy)!=0);  //检测忙标志

    LCD_EN_L;

    P1DIR |= 0xFF;  //将P4口切换为输出状态

}

/*void lcd_busy(void)

{

    unsigned char busy;

    do

    {

    LCD_RS_L;

        LCD_RW_H;

        LCD_EN_L;

    P1=0xff;

    LCD_EN_H;

    delayNOP();

    P1=0;

    busy=0;

    P1=0xff;

    }

    while(busy);

    LCD_EN_L;

    delayNOP();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WriteCommand(uchar cmd,uchar chk)

{

    if (chk) WaitForEnable();   // 检测忙信号?

    LCD_RS_L;

    LCD_RW_L;

    _NOP();

    DataPort = cmd;             //将命令字写入数据端口

    _NOP();

    LCD_EN_H;                    //产生使能脉冲信号

    _NOP();

    _NOP();

    LCD_EN_L;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if WaitForEnable();

    LCD_RS_L;

          LCD_RW_L;

          LCD_EN_L;

          delayNOP();

    delayNOP();

    DataPort = cmd;

    delayNOP();

    LCD_EN_H;

    delayNOP();

    LCD_EN_L;

}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a)

{

    WaitForEnable();        //等待液晶不忙

    LCD_RS_H;

    LCD_RW_L;

    _NOP();

    DataPort = data;        //将显示数据写入数据端口

    _NOP();

    LCD_EN_H;                 //产生使能脉冲信号

    _NOP();

    _NOP();

    LCD_EN_L;

}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WriteCommand(pos|0x80,1);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char m;

    delay1(15);

    LcdWriteCommand(0x38,0);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5);

    LcdWriteCommand(0x38,0);

    delay1(5);

    LcdWriteCommand(0x38,0);

    delay1(5);

    LcdWriteCommand(0x0c,1);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5);

    LcdWriteCommand(0x06,1);      //移动光标

    delay1(5);

    LcdWriteCommand(0x01,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10);

    lcd_pos(0x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1[m]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cdis1[m]);

       m++;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m = 0;

    while(cdis2[m] != '\0')

     {

       lcd_wdat(cdis2[m]);      //显示字符

       m++;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1(uint ms)

{

  uchar y;

  while(ms--)

     {

        for(y = 0; y<250; y++)

           {

              _nop_();

              _nop_();

              _nop_();

           }

     }

}

//**************DCO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ializeClocks(void)

{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2 &= ~(DIVS_0); //SMCLK为0分频DCO  SMCLK = DCO = 16MHz

    /*IO口初始化,选择IO口方向,上拉,特殊功能*/

    P2DIR &=~BIT3;      //将P2.3口设置为输入,外部中断

       P2OUT |=BIT3;

       P2REN |=BIT3;

        P2DIR &=~BIT4;      //将P2.4口设置为输入,外部中断

       P2OUT |=BIT4;

       P2REN |=BIT4;

        P2DIR &=~BIT5;      //将P2.5口设置为输入,外部中断

       P2OUT |=BIT5;

       P2REN |=BIT5;

/* TMOD=0x11;                                 //设置定时器1——3ms  16位计数方式

TH0=0x00;                                  //设置定时器2       16位计数方式用于记录时间

TL0=0x00;

TH1=0x00;

TL1=0x00;                                  //开计数 开中断 设置下降沿中断 设置优先级

    EA=1;  //中断总开关,ea设置中断允许寄存器ie中的ea位

    EX0=1;

    EX1=1;

    IT0=1;

    IT1=1;

    PX0=1;

    PX1=0; */

}

//**************定时器中断初始化程序************

void Interrupt_Init()

{

         TACTL = TASSEL1 + TACLR;              //选择SMCLK,清除TAR

         TACTL |=MC1;                          //增计数模式

    /*IO口初始化,选择IO口方向,上拉,特殊功能*/

         /***********外部中断***************/

           P2IES  &=~BIT3;                //P2.3口外部中断为shangs沿触发

           P2IFG &=~BIT3;                //清中断标准位

           P2IE  |=BIT3;                 //P2.3口外部中断使能

            P2IES  &=~BIT4;                //P2.4口外部中断为shangs沿触发

           P2IFG &=~BIT4;                //清中断标准位

           P2IE  |=BIT4;                 //P2.4口外部中断使能

            P2IES  &=~BIT5;                //P2.5口外部中断为shangs沿触发

           P2IFG &=~BIT5;                //清中断标准位

           P2IE  |=BIT5;                 //P2.5口外部中断使能

           /***********开总中断************/

           __enable_interrupt();

/* TMOD=0x11;                                 //设置定时器1——3ms  16位计数方式

TH0=0x00;                                  //设置定时器2       16位计数方式用于记录时间

TL0=0x00;

TH1=0x00;

TL1=0x00;                                  //开计数 开中断 设置下降沿中断 设置优先级

    EA=1;  //中断总开关,ea设置中断允许寄存器ie中的ea位

    EX0=1;

    EX1=1;

    IT0=1;

    IT1=1;

    PX0=1;

    PX1=0; */

}

//***************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uint a,uint b)

{

  IRCOM[0]=(char)(a/100);

  IRCOM[1]=(char)((a%100)/10);

  IRCOM[2]=(char)(a%10);

  IRCOM[3]=(char)(b/100);

  IRCOM[4]=(char)((b%100)/10);

  IRCOM[5]=(char)(b%10);

     lcd_pos(0x02);

     lcd_wdat(IRCOM[0]);        //X百位数显示

     lcd_wdat(IRCOM[1]);        //X十位数显示

     lcd_wdat(IRCOM[2]);        //X个位数显示

     lcd_pos(0x42);

     lcd_wdat(IRCOM[3]);        //Y百位数显示

     lcd_wdat(IRCOM[4]);        //Y十位数显示

     lcd_wdat(IRCOM[5]);        //Y个位数显示

}

//*********声音信号处理程序*********************

void voicechuli()

{

  float time0,time1;

  uint s0,s1,x,y,a,b,c,d;

  time0=(DATA_H0*256+DATA_L0)*0.001;//定义time0用于记录计算两声波ab差值

  time1=(DATA_H1*256+DATA_L1)*0.001;//定义time1用于记录计算两声波ac差值

  s0=(int)(time0*340);//ab差值

  s1=(int)(time1*340);//ab差值

  a=(int)(s0*s0/4);

  b=(int)(300-a);

  c=(int)(s1*s1);

  d=(int)(300-c);

  y=(int)((450*(a*d+c*d)+sqrtf(8*225^2*a*b*c*d+4*b*d(c-a)*(a*d-b*c)))/2*(a*d-b*c));

  x=(int)((a*(y-225)*(y-225)-a*b)/b);

  display(x,y);

}

/************************主函数****************************

  文件名?main()

  功能? 进入主菜单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main()

{

   Interrupt_Init();         //对中断进行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LCD

   while(1)

     {

        if(P2OUT&=~BIT5)

          {

          DATA_H1=TH1;

          DATA_L1=TL1;

             TH1=0;

             TL1=0;

             TR1=0;

         voicechuli();

          }

     }

}

//***********外中断0程序*******************

Int0()   interrupt 0//最近点收到声波触发中断开始计时

{

TR0=1;

TR1=1;

EX0=0;

}

//************外中断一程序*****************

Int1()   interrupt 2//次近点收到声波触发中断停止计时

{

DATA_H0=TH0;

DATA_L0=TL0;

TH0=0;

TL0=0;

TR0=0;

EX1=0;

} */

网友:
谁会看你这一大堆代码?把问题段代码拿出,并作简单说明就好了。

网友:
果断晕了,这么长的代码

网友:
代码太长,空行太多,注释占据的行数过多。
一些简单的函数只需要说明一下用途就行了。
例如delay_ms(),大家看到都知道是毫秒级别的延时,怎么实现的我们不管。也没人会真的去帮你分析你的延时是不是准确的几个毫秒。
从330行后问题不断,main怎么改动?还有就是最后面的外部中断如何用到430上?
——330行是哪一行?关键代码反而找不到了!
——看上去main函数不用改,全部是调用函数实现的。改函数就好了。
——外部中断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只是语法变了,功能没变。51有的功能430里也有

另外,建议购买逻辑分析仪阅读时序。

个人认为代码移植不应该是简单的将代码原封不动的转移到新单片机上,而是应该试图将时序转移过来。
相对与时序而言,代码的格式,程序的结构都不是关键的。

网友:
显然你都没有看过msp430g2553的中断例程。MSPWare里面有。
中断入口的格式不对。
这个是CCS里面的中断的书写格式。预定义内容可用不要,你用那个编译器用那种格式就行了,用的最多的是CCS和IAR,用if里面的格式就行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WDT_VECTOR))) watchdog_time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TA0CCTL1 ^= CCIS0;                        // Create SW capture of CCR1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Exit LPM3 on ret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