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a 芯片端口相关操作的库封装

楼主:
AVR与STC等一些不跑操作系统的单片机,我们要想对其进行编程,首先需要了解其内部寄存器的配置,例如:做串口通信时,需要了解串口波特率、字长、校验位等相关信息的寄存器配置。芯片中各个寄存器所代表的信息不要求你能背下来,只需要你能理解,当用其做项目时,你只需要会查芯片手册进行配置就行了!但如果这样的话,每次做项目时,你都需要查阅相关的文档。虽然这样能帮助你熟悉单片机的寄存器配置,但这样重复的劳动难免让人不痛快!

最近用 ATmega16A芯片做个几个项目,于是就想着能不能把针对这款芯片相关寄存器的配置封装成一个库,这样一来进行项目开发时就减少查阅芯片手册的次数了,只需要理解相关函数就行了!

不足之处,请多多批评!!!

要进行端口的相关操作,首先需要指定端口的方向(输入或输出),例:

要指定某个端口为输出端口,可以这样写:DDRx = 0xff. (x = A、B、C、D等);
设置某个端口的所有位为高电平,可以为:PORTx = 0xFF(x = A、B、C、D等)。
设置某个端口的位4为输出:DDRx |= 0x10;
设置某个端口的位3为高电平:PORTx |= 0x08。

如此这样操作,不能说有多么麻烦,但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

指定某个端口为输出端口:WK_SetOut(DDRx);
指定某个端口位为输出:WK_SetBitOut(DDRx, BITn);
设置某个端口位1、位2为高电平:WK_SetBits(PORTn, BIT1 | BIT2);
设置某个端口的位2、位3为低电平:WK_ResetBits(PORTn,BIT2 | BIT3);

不敢说那种方式好,贴下代码仅供参考!!!

#ifndef __AVR_PORT_H__
#define __AVR_PORT_H__

#include "iom16.h"

#define BIT0  0x01                // 端口 0
#define BIT1  0x02                // 端口 1
#define BIT2  0x04
#define BIT3  0x08
#define BIT4  0x10
#define BIT5  0x20
#define BIT6  0x40
#define BIT7  0x80
#define BIT   0xff                // 所有端口

#define WK_SetOut(DDRx)               (DDRx = 0xff)                // 设置整个端口为输出
#define WK_SetIn(DDRx)                (DDRx = 0x00)                // 设置整个端口为输入
#define WK_SetBitOut(DDRx, BITn)      (DDRx |= BITn)        // 设置某个端口的位为输出
#define WK_SetBitIn(DDRx, BITn)       (DDRx &= ~BITn)        // 设置整个端口的位为输入

#define WK_SetBits(PORTx, BITn)       (PORTx |= BITn)        // 设置某个端口的位为 高电平
#define WK_ResetBits(PORTx, BITn)     (PORTx &= ~BITn)        // 设置某个端口的位为 低电平
#define WK_TakeBackBits(PORTx, BITn)  (PORTx ^= BITn)        // 某个端口的位 电平值取反

#define WK_ReadBits(PINx, BITn)                (return (PINx & BITn))                // 读取某个位的电平值

#define WK_SetPort(PORTx, data)  (PORTx = data)                    // 设置某个端口的值

#endi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开发环境是 IAR,也是刚开始使用这个开发平台!还不是太清楚里面有自带的封装库。谢谢~~

在ASF中,IO可以这样用,也比较方便:

//定义IO
#define SCK                IOPORT_CREATE_PIN(PORTB, PORTB5)

//设置输出模式
ioport_configure_pin(SCK, IOPORT_DIR_OUTPUT|IOPORT_INIT_LOW);
//翻转输出

ioport_set_pin_level(SCK, !ioport_get_pin_level(SCK));

其它模块也有类似用法。

网友:
嗯,基础很重要

网友A:
其实avrgcc已经不少这样的定义了。还有avr的lib,以及as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avrgcc已经不少这样的定义了。还有avr的lib,以及asf。

我用的开发环境是 IAR,也是刚开始使用这个开发平台!还不是太清楚里面有自带的封装库。谢谢~~

网友:
赞一个,期待楼主的更多分享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ASF中,IO可以这样用,也比较方便:

//定义IO
#define SCK                IOPORT_CREATE_PIN(PORTB, PORTB5)

//设置输出模式
ioport_configure_pin(SCK, IOPORT_DIR_OUTPUT|IOPORT_INIT_LOW);
//翻转输出

ioport_set_pin_level(SCK, !ioport_get_pin_level(SCK));

其它模块也有类似用法。

两种方式都不错,不过

“#define SCK                IOPORT_CREATE_PIN(PORTB, PORTB5)”  这种的话引脚过于单一了,如果要改的话得到宏定义那里改

“#define WK_SetOut(DDRx)               (DDRx = 0xff)”    像这种的话可以面对一组 I/O ,比如WK_SetOut(0) 是设置引脚0,WK_SetOu(1) 是设置引脚1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后面这种风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种方式都不错,不过

“#define SCK                IOPORT_CREATE_PIN(PORTB, PORTB5)”  这种的话引脚过于单一了,如果要改的话得到宏定义那里改

“#define WK_SetOut(DDRx)               (DDRx = 0xff)”    像这种的话可以面对一组 I/O ,比如WK_SetOut(0) 是设置引脚0,WK_SetOu(1) 是设置引脚1

个人还死比较喜欢后面这种风格的

嗯,对于编程来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用着比较方便的方式,希望以后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