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响汽车后只看仪表盘能分出虚拟表盘还是模拟表盘吗?

楼主:
打响汽车后只看仪表盘能分出虚拟表盘还是模拟表盘吗?单看表盘上的指针变动。我上次看到别人就是这样查找CAN线的,确定是虚拟表盘后才找接线中的CAN线。

网友:
是虚拟表盘还是传统的电磁式表盘(不能叫“模拟表盘”,模拟表盘就是虚拟表盘)不用上电就能看出,显示的方法完全不同,虚拟表盘没有真正的机械指针,凭此即可轻松区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虚拟表盘还是传统的电磁式表盘(不能叫“模拟表盘”,模拟表盘就是虚拟表盘)不用上电就能看出,显示的方法完全不同,虚拟表盘没有真正的机械指针,凭此即可轻松区分。

我还是不明白啊,比如CAN仪表盘和模拟表盘都是指针形式的,如大货车的发动机转速表盘,这样是怎么能一眼就区别出来呢?

网友:
是虚拟表盘还是传统的电磁式表盘(不能叫“模拟表盘”,模拟表盘就是虚拟表盘)不用上电就能看出,显示的方法完全不同,虚拟表盘没有真正的机械指针,凭此即可轻松区分。
这样应该就可以区分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虚拟表盘还是传统的电磁式表盘(不能叫“模拟表盘”,模拟表盘就是虚拟表盘)不用上电就能看出,显示的方法完全不同,虚拟表盘没有真正的机械指针,凭此即可轻松区分。
这样应该就可以区分了啊

具体是怎样显示的啊?两个都有指针的,不是液晶显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不明白啊,比如CAN仪表盘和模拟表盘都是指针形式的,如大货车的发动机转速表盘,这样是怎么能一眼就区别出来呢?

除非数字接口却用电磁表盘,那就无法直接分辨,需要拆开看。但应该无人这么干,太傻了,要省成本干脆省到底,这么干反而是成本较高的傻办法,除非是那些复古设计的高档轿车,大货车是不会这么干的。你去找找1980s年代的老车看看,或者看看指针万用表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非数字接口却用电磁表盘,那就无法直接分辨,需要拆开看。但应该无人这么干,太傻了,要省成本干脆省到底,这么干反而是成本较高的傻办法,除非是那些复古设计的高档轿车,大货车是不会这么干的。你去找找1980s年代的老车看看,或者看看指针万用表也行。

嗯嗯,谢谢你的解答,我明天去看看

网友D:
你的意思是不是,信号是走总线还是模拟信号。一般没有接口定义很难区分。因为有的车型仪表上即有CAN信号也有模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不是,信号是走总线还是模拟信号。一般没有接口定义很难区分。因为有的车型仪表上即有CAN信号也有模拟信号

对的  我觉得没那么明显

网友:
不是很明白,打响汽车后应该就是虚拟表盘吧,但是这个实际效果还是很正常的,数据显示不会有错的

网友:
打响汽车后是虚拟表盘!

网友:
这个不太好区分啊,如果表盘是指针的,
输入信号是模拟也好,CAN也好,
上下电的时候都会有小的传送延时,不拆开看,想不出啥区别啊。

网友:
我是做液晶仪表的,还是可以区分的。

网友:
虚拟仪表是全液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