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切换通道产生的抖动如何去除

楼主:
如图,上面的波形是一模拟开关切换通道的地址选择管脚,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使得模拟开关通道切换。下面的波形是模拟开关输出端的波形,发现有100us左右的振荡,怎么去除这个抖动,求大神指点!

波形图

波形图

网友A:
模拟开关输出怎么没有电平变化呢

网友B:
猜测楼主的模拟开关输入输出端空载或者对地阻抗很高。如果输入输出端对地阻抗较低,这种现像会减轻。
如果模拟开关所需要传输的信号频率比较低,那么可以用一个低通滤波器将楼主所说的抖动消除大部分。

网友C:
模拟开关的连接回路不准许悬空,如悬空,加静态偏置电阻。

网友D:
来学习的,帮顶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忘了说明应用背景了。给光电二极管阵列一个反向偏置,然后再通过模拟开关选通某一个光电二极管进行信号调理。

在单个光电二极管没有接受到光照的情况下,模拟开关相当于悬空。由于光电二极管输出为弱电流信号,所以测量的时候也就只能在I/V变换之后对电压信号进行捕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猜测楼主的模拟开关输入输出端空载或者对地阻抗很高。如果输入输出端对地阻抗较低,这种现像会减轻。
如果模拟开关所需要传输的信号频率比较低,那么可以用一个低通滤波器将楼主所说的抖动消除大部分。

对的啊!相当于悬空。有用信号需要50us采集一次,如果用低通滤波的话,是不是会把有用信号一起滤掉了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开关输出怎么没有电平变化呢

光电二极管没有受到光照,然后就相当于没有信号输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模拟开关的连接回路不准许悬空,如悬空,加静态偏置电阻。

偏置电阻需要加在哪里哇?模拟开关输入端之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学习的,帮顶一下

3Q!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对的啊!相当于悬空。有用信号需要50us采集一次,如果用低通滤波的话,是不是会把有用信号一起滤掉了哇!

50us采集一次,当然不能用低通滤波来去除这种干扰信号,否则将把光电信号一起衰减掉。
你这种情况,恐怕只能光电阵列的每一路都进行I/V变换,然后再用模拟开关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us采集一次,当然不能用低通滤波来去除这种干扰信号,否则将把光电信号一起衰减掉。
你这种情况,恐怕只能光电阵列的每一路都进行I/V变换,然后再用模拟开关切换。

光电二极管阵列每一路都进行I/V变换再切换采样的话,这个方案就。。。真伤脑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偏置电阻需要加在哪里哇?模拟开关输入端之前吗?

模拟开关的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