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MC-DIY激光雕刻机】-0.7版测试样机组装-第04整机

楼主:
0.7版测试样机整机,由于之前轴承少买了,双驱变成了单驱。
今天发布了BOM和亚克力加工图纸,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那个牙盘拉马是做什么用途的?

网友:
我就觉的奇怪怎么多装一个电机.原来是双驱变成了单驱

网友: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哈哈。下面黑色的是铅笔,因为铅笔不够重,加重才能画出来线条,这个夹块还可以夹中性笔,画图,,,为安全考虑的一个额外功能。。。。

网友:
初具雏形啦 加油加油

网友:
一个字 牛啊

网友A:
这个驱动两边能保证平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驱动两边能保证平衡吗?

按理说单边驱动的时候,副驱(不带驱动端)是越轻越好,这样由于设备运行时副驱产生的惯性力越小,那么可能产生的抖动就越小。目前这个结构本身刚性还好,在这样的速度下是基本平稳的~

网友B:
终于看到皮带还是放在了铝型槽里面。但是还不明白为什么下边还要用轴承,直接用上面的2个就可以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到皮带还是放在了铝型槽里面。但是还不明白为什么下边还要用轴承,直接用上面的2个就可以了啊。

上下才能夹紧,导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下才能夹紧,导向

一边要用椭圆形的孔可以调节距离,如果螺丝的位置不可调节的话那精度的要求就要很高了啊。不过淘宝卖的机器都只用上面2个或一个轮。一边这么多轮运行起来应该更精确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边要用椭圆形的孔可以调节距离,如果螺丝的位置不可调节的话那精度的要求就要很高了啊。不过淘宝卖的机 ...

是的,目前导向刚性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