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用示波器测量市电的几个主要事项

楼主:
示波器作为一种用途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可以把眼睛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象,便于人们研究各种电现象的变化过程。利用示波器测量市电的时候,需要注意这样几点:电压测量时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浮地的问题,一个是探头的量程。使用差分探头或者隔离通道示波器可以避免浮地。探头的量程则可以查询探头的资料得到。高压差分探头对您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比如泰克的P5200A就可以满足您的需求。

测量市电有两个关键点,其一是保证市电的峰峰值在示波器的量程范围内,否则看不到完整的波形。市电有效值是220V,对于RIGOL的数字示波器来说,DS1000CA/B/D/E系列具有最大10V/div的垂直量程,在10X探头的辅助下,可以测试最大800V峰峰值的电压;其二是保证无源探头的接地夹接地(不是接零线!)。零线是有电压存在的(可以用数字万用表验证),用探头的接地夹接触会直接造成短路。

测量市电需要注意以下3点:第一,推荐使用100:1的无源探头,以保护示波器的使用寿命;第二,探头的接地夹一定要接在地线上,不得接入零线和火线,以防止发生短路;第三,如果预算允许,建议使用高压差分探头,或使用高压无源探头并为示波器配备隔离变压器。

用示波器观察220V市电时,切记千万不要去直接测量,因为示波器一般会有保护接地,这根地线是和探头的地相连通的,万一示波器探头的地端碰到220V市电的火线将会烧毁示波器和造成短路。如果一定需要直接测量,可将示波器的三线插头的接地端去掉,示波器探头的负端一定接到220V的零线端,探头端接220V的火线(千万不能接错!)另外还要注意示波器的量程要大于220X1.414,还有要注意探头的耐压要大于250VAC

最好的办法是用一个“隔离变压器”,千万别把自偶变压器当成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初次级是不相通的),而且初次级间耐压要大于250VAC以上。将初级两端接入220V电源,次级连接探头即可,如果次级电压不等于初级电压也没关系,只是将示波器的测量值乘以变压器初次级电压的比值即可。

利用示波器测试市电的方法:

1、选择100V/div电压档位;

2、示波器探头打到上述幅值档位相应的比例上;

3、将示波器探头接地线连接到大地上(注意不是零线,否则短路);

4、示波器探头针直接测试火线或者零线电压波形。

为什么测量桥式整流电路时只允许使用示波器的一个探头?

示波器的探头的接地端是与供电的地相连的,桥式整流电路输出的地与供电的地不是相连的。如果使用探头的接地端与桥式整流的输出端的地相连,就相当于把输出对地短路了,所以会形成短路。如果想进行波形测量的话,建议用两个探头,把两个探头的地,也就是夹子互相夹起来。然后用两个探针,选一个做正极,选一个做负极,在示波器中选择波形相加。就可以对波形进行测量。

网友:
示波器作为一种用途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可以把眼睛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象,便于人们研究各种电现象的变化过程。
是啊  刚刚想去买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