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界面显示问题

楼主:
各位,小弟最近新入手一台笔记本,3k的显示屏,分辨率有点高啊,所以很多软件在我电脑上运行后的显示界面都比较奇怪,类似于adobe的软件,但是adobe本身提供了高分辨率显示屏的模式, 所以问题不是很大,但是altium design我就没有找到啦,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在ad15里怎么调整,能让界面的显示正常,谢谢

网友:
敢问什么型号的电脑

网友:
其实我刚才不知道调了什么,好像界面显示正常了,就是字小了点。。。看的费劲

网友:
可以调电脑分辨率试试,很多软件能自适应,我记得帮同事弄过一个类似的情况去下载最新显卡驱动之后就可以调了

网友:
好的,我试试,谢啦

网友:
降低分辨率啊

网友:
直接降低分辨率

网友:
altium design13---15 安装在笔记本电脑上,会出现设置属性窗口显示不全问题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什么界面显示问题,

而这个也有多人验证不是分辨率问题

比如下图,显示不全

网友:
上述问题一般是在win7以上操作系统出现
也不知道altium 官方是如何解决此问题的。
目前解决的问题,一是,自动隐藏任务栏但一般人不习惯。二是时光倒流,装上altium design 9版本

网友:
将分辨率调高,实在不行换个别的版本的软件

网友:
我的本现在分辨率是2880*1620,系统是win8.1,从各位大神的回答来看,我只能更换ad的版本了

网友:
我是使用笔记本1080P屏幕,WIN10环境下 点击开始->设置->系统->显示->“更改文本、应用和其他应用项目的大小:150%(推荐)(我的电脑系统默认)”,把“更改文本、应用和其他应用项目的大小”下的滑条调整到100%,调整后点击应用,电脑系统会弹出注销,可以不注销,点开AD15软件界面,弹出窗口可以看全了,但根据系统建议还是注销重启一下,正规操作吧(注意先保存好其他文件再注销,到时有所损失别喷我),如不重启,开启AD15界面时还是如图1那样别扭,没有图11好看了,暂时发现这个。还有调整了“更改文本、应用和其他应用项目的大小”可能显示的字体很小,像我的13.3寸1080P的屏幕的电脑显示的文字的字体,会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