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开发板把程序烧进去,数码管显示的数字不停的闪烁,大神看看问题出在哪了啊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XPT2046.h"

//--定义使用的IO--//
#define GPIO_DIG P0                                //数码管IO口

sbit LSA = P2^2;
sbit LSB = P2^3;
sbit LSC = P2^4;

#define GPIO_KEY P1                          //独立键盘用P1口
#define KEYUP_VAL        0xEF                //P1.4  增加
#define        KEYDOWN_VAL        0xDF                //P1.5  减小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static u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static unsigned int g_iPressVal;        //压力数据
static unsigned int g_iSpeedVal;        //速度数据
static unsigned int g_iPowerVal;        //功率数据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void disp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i < 8;i++)
        {
                DisplayData[i] = 0;
        }
} //

void disp_setVal(unsigned int Val)
{
        DisplayData[0]=DIG_CODE[0];
        DisplayData[1]=DIG_CODE[0];
        DisplayData[2]=DIG_CODE[0];
        DisplayData[3]=DIG_CODE[Val%100000/10000];

        DisplayData[4]=DIG_CODE[Val%10000/1000];
        DisplayData[5]=DIG_CODE[Val%1000/100];
        DisplayData[6]=DIG_CODE[Val%100/10];
        DisplayData[7]=DIG_CODE[Val%10/1];                        //最低位
}

void Dig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j=5;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 0 , i; //保存键值

        //--检测按键--//
        if (GPIO_KEY != 0xFF)                //检测按键否按下
        {
                Delay10ms(1);        //消除抖动

                if (GPIO_KEY != 0xFF)        //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keyValue = GPIO_KEY;
                        i = 0;
                        while ((i<50) && (GPIO_KEY != 0xFF))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1);
                                i++;
                        }
                }
        }

        return keyValue;   //将读取到键值的值返回
}

unsigned int sys_getTorque(void)                //获得扭矩
{
        unsigned int resVal;

        resVal = Read_AD_Data(0x94);                //AIN0 电位器模拟压力
        /*原始的AD数据范围为0~4095,需要转换的在下面对resVal利用公式转换成压力*/

        /*这里没有转换,相当于压力从0N~4095N*/
        return resVal;
}

void timer_init(void)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1为模式一,即16位计算模式
        TH0=(65536-50000)/256;        //给计数寄存器赋值,50毫秒时间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启总中断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定定时器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Val;
           g_iSpeedVal = 4725;
        disp_init();
        timer_init();                //定时中断初始化
        while(1)
        {
                keyVal = Key_Scan();
                switch(keyVal)                                                //根据按键调节速度
                {
                case KEYUP_VAL:
                        g_iSpeedVal += 200;
                        break;
                case KEYDOWN_VAL:
                        if(g_iSpeedVal > 200)
                        {
                                g_iSpeedVal -= 200;
                        }
                        else
                        {
                                g_iSpeedVal = 0;
                        }
                        break;
                default:
                        break;
                }
                DigDisplay();                //更新显示的数据
        }

}

void timer_task(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_clock = 0;

        _clock += 1;

        if(_clock == 50000)
        {
                _clock = 0;
        }
        switch(_clock % 10)                                                //分配500ms任务周期
        {
        case 0:
                g_iPressVal = sys_getTorque();                //在这里获取扭矩的压力数据
                break;
        case 1:                                                                        //计算功率
                g_iPowerVal = ((unsigned long)g_iPressVal * (unsigned long)g_iSpeedVal) / 9545;
                break;
        case 2:                                                                          //更新显示数据
                   disp_setVal(g_iPowerVal);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重新赋值
        TL0=(65536-50000)%256;
        timer_task();
}

网友:
独立按键也没反应

网友:
程序有问题。一步一步的找吧,先写个简单的程序

网友:
把程序分解吧,先运行一部分。使数码管显示某个数据,正常,再一点一点往上添加。

网友:
这种问题,你贴一大堆可能没有人真正找时间帮你去看,不过程序的调试就是要靠自己的细心,有时候一个分好都会影响程序运行的效果。不过不要气馁,如果你用的是开发板,那么我建议你看看数码管的IO是否和有些模块的IO共用了或者怎样,就是说白了,首先排除你硬件的连接问题。如果硬件没有问题了,那么问题出在你的软件上面了。

网友:
你这段程序是自己写的,还是跟这教程写的,还是参考其他程序写的?

网友:
初学者要首先要先学会分段调试。
另外,我喜欢把数码管驱动部分放进定时器,由定时器来控制,效果更好。

网友:
数码管,有两种显示,一种是动态的,用IO口来选择让哪个数码管亮,延时要把握好,时间长了显示会卡顿,时间短了会闪。还有一种是静态的,外接移位寄存器来驱动数码管,只需要定时显示,不需要延时函数来耗费CPU。

网友:
你找出出问题的部分贴出来就可以了,你贴了这么多的代码,恐怕没人会去看的!是吧,而且,你又没有你的硬件简介,

网友:
数码管闪,你确定延时够短?

网友:
有没有其他电路占用引脚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