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振荡电路输出怎么是方波呀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 这个电力输出怎么成了方波?本来要求正弦波的

网友:
放大倍数太大了,先占个沙发

网友:
楼上说得对。电路增益在2~3之间。

网友:
放大倍数太大,运放性能不足,输出就被削成了方波

网友A:
正弦波切掉正负幅度的大部分,就成了梯形波,看上去近似方波。
首帖原理图,R3太大(或者说R4太小),此其一。
二极管D1整流之后没有电容保持(注意我没有说滤波),这是完全错误的电路,此其二。
VT1加了支电容C1,这也是完全错误的电路,此其三。

楼主还不知道正弦振荡器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B:
楼主将C1换面个电阻或直通、在R1处并联个小电容试一试。

网友C: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正弦震荡器是咋工作的。就上学时做课程设计的时候弄过一次,而且是老师给的图,后来没有用过,也就没有分析过。
听楼上两位一句话,受益匪浅

网友:
运放放大倍数过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切掉正负幅度的大部分,就成了梯形波,看上去近似方波。
首帖原理图,R3太大(或者说R4太小),此其一。
二极管D1整流之后没有电容保持(注意我没有说滤波),这是完全错误的电路,此其二。
VT1加了支电容C1,这也是完全错误的电路,此其三。

楼主还不知道正弦振荡器是如何工作的。

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切掉正负幅度的大部分,就成了梯形波,看上去近似方波。
首帖原理图,R3太大(或者说R4太小),此其一。
二极管D1整流之后没有电容保持(注意我没有说滤波),这是完全错误的电路,此其二。
VT1加了支电容C1,这也是完全错误的电路,此其三。

楼主还不知道正弦振荡器是如何工作的。

十分感谢您maychang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正弦震荡器是咋工作的。就上学时做课程设计的时候弄过一次,而且是老师给的图,后来没有用过,也就没有分析过。
听楼上两位一句话,受益匪浅

我也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将C1换面个电阻或直通、在R1处并联个小电容试一试。

谢谢小提琴~您会小提琴啊   我会木吉他  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小提琴~您会小提琴啊   我会木吉他  嘿嘿

以后你开音乐会时喊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小提琴~您会小提琴啊   我会木吉他  嘿嘿

我会敲大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你开音乐会时喊一声

哈哈  好的 好的

网友D:
。。。你是说真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真的嘛

骗你干嘛

网友A:
聊着正弦振荡器,又聊上小提琴和吉他了。
正弦振荡器和小提琴、吉他有什么共同之处?楼主想到过没有?

另外,dontium那个头像,是卡拉扬吧?卡拉扬可没有拉过小提琴,他原本学的是钢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聊着正弦振荡器,又聊上小提琴和吉他了。
正弦振荡器和小提琴、吉他有什么共同之处?楼主想到过没有?

另外,dontium那个头像,是卡拉扬吧?卡拉扬可没有拉过小提琴,他原本学的是钢琴。

我把电路改了  但是出来的正弦波不稳定  幅值一会大一会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聊着正弦振荡器,又聊上小提琴和吉他了。
正弦振荡器和小提琴、吉他有什么共同之处?楼主想到过没有?

另外,dontium那个头像,是卡拉扬吧?卡拉扬可没有拉过小提琴,他原本学的是钢琴。

卡拉扬真正成名的是他的指挥。

他的《命运》明显比波恩斯坦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