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双显示器启动问题

楼主:
我的台式接了2个显示器,但是开机的时候是优先启动次显示器的,主显示器进入休眠模式,每次都要先把次显示器的接线拔了再开机,主显示器才会启动,请问要怎么设置才能优先让主显示器启动?直接开机的话只显示次显示器,菜单什么的都看不到的,没办法设置的。百度搜了好久都没看到相关的,有大神来解答吗?

网友:
快来人帮忙

网友:
有没有人

网友: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
不能沉了

网友:
你把次显示器搬到主显示器的位置就OK了。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次显示器搬到主显示器的位置就OK了。

搬????

网友:
你把次显示器搬到主显示器的位置就OK了。
是啊这个方法很好啊   2个显示器还真没用过啊  想想应该是同时的啊

网友:
如果是操作系统下的主显示器,那么可以设置,认为指定1号即可。如果要求在启动画面、BIOS下也指定主显示器,那要求在BIOS里设置,但注意,有些主板不支持。具体去仔细研究BIOS吧,读懂英文就该知道怎么办。

网友:
这个不应该啊,我们好多台机子都俩显示器,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
BIOS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