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IO触发源

楼主:
小弟最近在玩smp430,看datasheet知道它的IO口中断只能是上升沿中断或者下降沿中断(不像51单片机还有电平中断)~~~

问题描述:小弟想使用一个IO口中断,触发源是一个比较器LM393,V+>V-,LM393输出高电平

如下是我的程序

void System_Interrupt_Init(void)

{

        P1DIR &= ~BIT0;   //input mode

        P1IES |=  BIT0;      //interrupt edge select =0是上升沿中断 =1是下降沿中断

        P1IE  |=  BIT0;       //enable P1.0 interrupt

        P1IFG &= ~BIT0;    //clear interrupt flag

        _EINT();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counter_val++;

        if(counter_val>=255)

        {

                counter_val=0;

        }

}

问题1:可是似乎不是很灵敏,小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恳请大神指教

问题描述:如上这张图:因为IO口使用的是IN Mode,所以IO口默认是高阻抗状态,当然也就不确定电平的状态

问题2:在IN Mode下,如果我能将该引脚的默认电平上拉到高电平,那么一旦比较器输出低电平,IO接口就会有下降沿,请大神指点~~~

网友:
P1IFG  &= ~BIT0;
是写在main()函数里

网友:
没看懂你有什么问题?本来LM393输出端就就需要接上拉电阻的。
另外,边沿触发应该能满足大部分需求了吧?触发指的是瞬间状态,上升沿和下降沿之间的时间就是管脚高电平的时间,反之则是低电平时间。所以无需电平中断,在系统中如果使用电平中断会造成系统某些时间频繁中断,影响系统运行。

对了,前面的学习部分很不错,将当前使用状况描述得很清楚。可是,问题是啥?我完全没看出你想问啥问题……

不灵敏?原因是多方面的,很有可能还是你没接上拉电阻的缘故…

网友:
感谢大神指导,小弟再想想,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