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工作原理,在起开关作用时的工作原理及基极电阻分别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NPN的基极电流是流入,所以能加高电平发射极就有电流流出。而PNP的基极电流是流出的,若加高电平,基极电流就没有了,三极管就截止了。这不对的?

网友A:
和NPN三极管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电压电流方向相反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NPN三极管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电压电流方向相反而已。

请问电阻怎样算得?P3.6口接52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电阻怎样算得?P3.6口接52单片机

52单片机使用正5V电源,其端口电位变化范围是0~5V,无法输出负电压,所以无法直接驱动你的PNP管发声电路。
使用NPN管的发声电路,电源电压及驱动与52单片机兼容,为何不使用NPN管发声?一定要用PNP管和负电源,那是自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