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工作原理,在起开关作用时的工作原理及基极电阻分别是什么?

楼主:
PNP三极管工作原理,在起开关作用时的工作原理及基极电阻分别是什么?

网友:
和NPN三极管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电压电流方向相反而已。

网友A:
楼主,基极电阻一般是限流电阻,建议拿本书恶补一下三极管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基极电阻一般是限流电阻,建议拿本书恶补一下三极管知识

刚在百度里,看得晕了。这个限流电阻怎样计算

网友:
P36接52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在百度里,看得晕了。这个限流电阻怎样计算

经验值一般0.51K-4.7K左右,基极供电电压越高阻值就需越大,另外一般这种电路常用NPN管……

网友:
楼主电路错了,CE接反了。剩下的问题,建议楼主去看教材,想当电子工程师,这个必须懂,而且要系统性的懂。

网友B:
现在问题是这样接能正常工作

网友:
现在才算看到了楼主的图,那个PNP换成NPN就可以了。

基极电阻的计算原则是:

设,蜂鸣器的阻抗为RL,电源为E,单片机的电源为VC,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为BETA,则RB为:

RB < (VC -0.7 )/ (( E / RL )/ BETA )

网友:
确定给的是负5V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问题是这样接能正常工作

正常工作?
确信电源电压是负5V?
基极串联电阻是多少?

网友:
限流,消震,加速(並联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