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4打开arm的工程就回卡住

楼主:
用keil4打开arm的历程后就卡住,然后跳到这个页面,电脑里keil4与5都有安装,会不会是互相影响了,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可能工程是keil5的

网友:
理论上是注册不成功,也有可能Keil5冲突,看看注册情况吧~~~
我以前是Keil3和Keil4同时用,Keil5页同时用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的电脑keil3和keil4共用,没有你的这种现象。如果可以的话,你用keil5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