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flash操作时钟疑问

楼主:
最近用MSP430F149做项目,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看官方的flash时钟范围在
Write and erase operations are controlled by the flash timing generator shown
in Figure 5−3. The flash timing generator operating frequency, f (FTG) , must be

in the range from ~ 257 kHz to ~ 476 kHz (see device-specific datasheet).

但问题是选择的时钟是MCLK(8M),二分频竟然成功了,如果按照官方的文档要求,那需要配置24分频才对。希望知道原因的朋友帮忙解释下,下面是我的测试代码

for(i=0;i<10;i++)

{

        flash_erase((uint8*)0x1080);//擦除指定地址flash

        flash_write((uint8*)0x1080, &i, 1);//向某flash地址写入数据

        flash_read((uint8*)0x1080, &data2, 1,1);//从flash中特定地址读取数据

        if(i==data2)

        {

          printf("ok\n");

        }

        else

        {

         printf("error\n");

void bsp_flash_init(void)//片上flash初始化

{

        FCTL2 = FWKEY + FSSEL_1+FN3+FN4;// FN0; // MCLK/2 for Flash Timing Generator

}

网友A:
去官网看看这个文件“MSP430 Flash Memory Characteristics ”,里面有说明:
Programming the flash with a flash timing generator frequency outside the data-sheet specifications may give correct results at first but can lead to reduced data-retention time and affect flash reliability. Not following the cumulative programming time parameter may also result in bit failures and generally reduced reliability of the MSP430 flash memory. 还是按照给的参数范围配置为好!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看看这个文件“MSP430 Flash Memory Characteristics ”,里面有说明:
Programming the flash with a flash timing generator frequency outside the data-sheet specifications may give correct results at first but can lead to reduced data-retention time and affect flash reliability. Not following the cumulative programming time parameter may also result in bit failures and generally reduced reliability of the MSP430 flash memory. 还是按照给的参数范围配置为好!个人理解!

多谢解答!这个问题也是困惑我挺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