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绘制多层板时,

楼主:
绘制多层板时,布线时,电源网络接地网络是不是不用布线,而是先把它们隐藏进行内电层设置时通过焊盘过孔连接吗?

网友:
绘制多层板时,布线时,电源网络接地网络是不是不用布线,而是先把它们隐藏进行内电层设置时通过焊盘过孔连接吗?

1.一般是双面板,且有覆铜要求,可以先不走地线,最后有覆铜统一连接,但覆铜之前要在某些地方预置地线孔。这样省了大量的布地线的工作量。

2.如四层板以上的板子,内层一般是电源层和地线层,如果设置为负片,就必须按负片方式处置。无所谓先布还是后布。

这些其实都是方法论问题,,没有统一标准。

网友:
正片设置比较好

网友:
4层以上的板子,建议用电源分割。学习下我们这个论坛中,人家的电源分割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