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12和7912双电源的问题

楼主:
用变压器和7812和7912制作双电源时,变压器副边中间抽头接不接地有神马影响吗?用proteus仿真时感觉没有区别啊

网友:
必须接地,否则要求正负电源的负载绝对对称。你的图在理论上当然是绝对对称的,仿真自然没问题,现实中的应用有绝对对称的么?

网友:
变压器副边中间抽头不接地,该电源不能正常工作,除非正负电源的电流绝对相等,而这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A:
接地同时与7805和7905共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地同时与7805和7905共地。

同时接地,因为楼主需要的对称电压。

顺便纠正一下,不叫中间抽头,此处应该叫中心抽头比较准确。
抽头可以是不在中心的。
中心抽头是把原来一整个大绕组分成大致相等的两半。中心抽头的电压相对任一端头的电压是整个绕组电压的50%。当然还有不在中心的抽头。
如果以中心抽头作为公共点,则两个端头对中心抽头的电压大致相等。楼主的电路正是中心抽头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