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 Timer_A定时器中断溢出

楼主:
小弟现在学习msp430的定时器A,有点迷糊,恳请大神指点迷津~~~

这个TACCRO的溢出时针对哪个模式的?

举例:在UP Mode 下,从0x00一直计数到0xFFFF,这样会溢出,然后会产生溢出中断,这我可以理解

那么:当我设定TACCR0=100;那TACCR0从0计数到100算不算溢出?这样会不会产生溢出中断?   还是应该把这个理解成捕获模式下的中断?

网友:
“TACCR0从0计数到100算不算溢出?"TACCR0是不会计数的!在增计数模式下,计数到TACCR0是会产生中断的,这个官方文档为TAIFG,至于他是不是溢出中断或是比较中断貌似没有明确说明!我理解是比较中断的一种。个人理解!

网友:
我也就是搞不清楚这个中断属于哪种类型的

网友:
到101有个定时中断产生,UP只是说是往上累加计数,你可以把这章再看仔细点

网友:
也有可能到100产生中断,忘记了

网友:
你只需知道在计数到达CCR0的时候会产生中断就可以了,并且知道是哪一个中断向量就足够编程使用了。

而到底是溢出中断还是捕获中断或者是其他中断,这是硬件内部处理的,不需要去了解。并且不管是溢出还是捕获中断,这都是人为的定义,何必去介意呢?
如果严格意义上说,溢出指的是寄存器计量到最大值,然后再往上计数的话在最高位需要向前一位产生进位,这叫才是寄存器溢出产生的中断。明显楼主的假设不属于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理解为捕获中断可能也不对。捕获中断是说在某个管脚满足特定条件的时候捕捉此时定时计数器的数据。并将其作为时间参数用于计算。

最合适的解释是这属于寄存器满足特定条件触发的中断,既不是捕获中断也不是溢出中断。